求助:LG29吋平面電視無法啟動

楼主(2014-11-25):
先按ON/OFF鍵讓紅燈亮起
之後按CH+(最右邊那顆按鍵)啟動電視
可是有聽到電視剛開啟的那個聲音(不會形容),螢幕卻未亮

這台放了2年了,當初故障原因好像看到一半畫面變一條線的樣子
現在無法開機

网友:
有沒有聲音?

楼主:
無聲無影,按CH+啟動可以聽到電視開機的聲音,可是都無影,一直按CH+就是一直聽到電視啟動聲音而已

网友A:
首先要先量B+輸出是否正常+115~+130V左右.水平TR是否短路..數據要出來..否則無法幫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先量B+輸出是否正常+115~+130V左右.水平TR是否短路..數據要出來..否則無法幫你 ...

抱歉.我是新手,所以B+和水平TR在哪我不太清楚?
還是我把裡面照片拍出來?

网友A:
你把內部電源跟水平高壓部份近拍幾張貼上來,背後也要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內部電源跟水平高壓部份近拍幾張貼上來,背後也要拍,

照片如下..................

照片

照片

网友A:
大哥你只拍一張..又沒近照..誰能隔空取藥阿?給你建議..若不懂B+跟高壓.水平..你可能無法完修..建議交給
專業的處理.好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你只拍一張..又沒近照..誰能隔空取藥阿?給你建議..若不懂B+跟高壓.水平..你可能無法完修..建議交給
專 ...

不好意思-抱歉...

网友:
7#圖左上角,電源線接入大電容處 ,FBT處 , 系統大顆IC處 , 多上幾張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