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敬請前輩指點主板銲接腳燒毀補救方法

楼主(2014-11-25):
廠牌型號:ACER AS4935G
號:LA-4491P
原故障現象:接上變壓器,機器上的電源指示燈大部分都不亮(會亮的機率15次僅有1次,而且亮一下就滅掉)
拆機量測PU5(BQ24751AQFN 5X5;單邊7隻腳)芯片(照片一)PIN5 ACDET2.6V(正常)PIN8 OVPSET2.6V(正常)但是PIN4 ACDRV輸出仍是18.6V懷疑是PU5障,買了2個回來自己更換(以前沒有換過QFN芯片的經驗),芯片中間有一個大大的正方形接地散熱區,首先先在該區內上點錫再用熱風槍加熱固定,最後再用鉻鐵補一下銲接腳,完成並滿懷希望上電後,該芯片伴隨著一縷青煙與刺鼻的焦臭味,希望也隨著青煙飄逝而去,淡定後,吹下PU5,發現主板上的PIN 1-4PIN 27-28銲接腳已經燒毀(照片二),原本想將該片主板變成料板,可是該機原本其他的功能都正常,而且手上還有一顆該芯片,想再來嘗試一次,但是主板上燒毀的銲接腳,小弟不知道要如何處理?再者、PU5芯片的各腳要如何與其相對應的零件相接?飛線的銲接程序為何?種種的補救方法,敬請有經驗的前輩能給予小弟一些指點或資料,謝謝!

网友:
一時半刻很難講解,
說穿了也是焊接功力好壞而已,
你之前換上的IC應該不是焊反就是短路,
有圖就好飛線了

网友:
您好:
IC 是QFN 封裝,非常不好補! QFP 比較好辦!

補充內容 (2014-11-27 03:34 PM):
加油吧!

网友:
這就是要考驗你的焊接能力..加油..你可以的

网友:
有接灌孔穿跟導線焊在腳上,沒灌孔就飛線試試

网友:
燒得真她X媽的慘

放大鏡 刷子 刮刀 準備好吧   先清理出紋理後  就可以知道走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