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家電] LED燈泡不亮

楼主(2014-11-25):
前幾天家裡的LED燈泡其中一顆突然不亮了,就幾天就想說拆下來修看看
因買過2~3種牌子且也沒有記錄,因此也不記得這顆是哪一家的了

將燈頭的錫吸掉再用鉗子轉下可以看到電路板

電路板背面

電路板經檢查並沒有零件壞掉,所以再把燈罩拆下(一開始因很少拆而不知應如何拆,最後其實是誤打誤撞下才把燈罩拆下來的 )
拆開後就看到裡面共11顆串聯且D11有黑點,結果果然開路了,
而手邊沒LED燈粒就先把它短路測試看看還有沒其它問題

經測試後並無其它問題,就先這樣把它組裝回去裝在不需高亮度的地方嘍

网友A:
這樣變更到原設計電流...
短時間測試還好,長時間...應該是很快就GG了吧......

网友:
家中也有LED燈泡也來試試

网友:
看起來像定電壓電源再用像LD1117做定電流,所以少一顆5630的led,1117會比較熱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樣變更到原設計電流...
短時間測試還好,長時間...應該是很快就GG了吧...... ...

目前是打算用在走廊不常開的地方,所以應該還好

另外不知有沒有大大知道led的規格
我找到的是7020 但不確定,也沒看到有單賣的樣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是打算用在走廊不常開的地方,所以應該還好

另外不知有沒有大大知道led的規格

LED的規格量尺寸就好了

网友:
買顆食人魚LED焊上去就好 我都這樣修 頭好壯壯的一堆

网友:
焊電阻也不錯~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是打算用在走廊不常開的地方,所以應該還好

另外不知有沒有大大知道led的規格

看燈泡是幾W的,換算回來應該可以知道LED的規格吧。

話說這LED的驅動重點應該是在這個5腳的IC吧?不過沒看到有電感零件,該不會是人稱"不用電感的定電流LED驅動IC"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燈泡是幾W的,換算回來應該可以知道LED的規格吧。

話說這LED的驅動重點應該是在這個5腳的IC吧?不過沒 ...

u1 上面編號為 112nu
目前還未查到它的資料

网友:
可能是像這一類的電路,led可能是多晶串,如果是大陸製的可能就是7030的規格,看到你解焊下面有兩個散熱pad,淘寶很多

NU507A_AN_可控硅調光應用 V1.pdf

445.68 KB, 下載次數: 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