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氣採購請教

楼主(2014-11-25):
各位先進,小弟家重新裝潢,有大客廳與兩間房,不知道冷氣該如何規劃? 是買一對三的分離式好還是三組一對一的比較好? 室外機空間上應該沒有問題。查了一下,一對三的冷氣大約要10萬,比起一對一買三組還貴,不知道一對三有什麼優點? 懇請提供一些建議

网友:
考量空間吧

一台室外機  跟 三台室外機
體積可是有差的

當然啦 也可以
一臺  一對一
一臺  一對二

网友A:
,

一對三 , 四台機器中任何一台掛掉其他三台都無法使用,這包括任何一台室內機壞了,其他兩台好的也無法使用

且以後若室外機變頻基板壞了,一對一與一對三的維修費用相差非常大

我建議裝一對一的

网友:
室外機空間許可之下當然是一對一,便宜又有彈性。

臥室建議裝冷暖機型,沒差多少錢冬天睡覺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對三 , 四台機器中任何一台掛掉其他三台都無法使用,這包括任何一台室內機壞了,其他兩台好的也無法使用

很像多功能事務機,一樣功能壞了其它也不能用。

楼主:
感謝各位,小弟知道了,就買三組一對一吧!

网友:
人也是阿~~某項功能壞了搞不好其他功能也無法使用..

网友:
建議室外機空間足夠還是安裝一對一壞哪台修哪台.以後如有換房子一對一配置上也比較方便...一對多的維修起來真的比較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