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CMV CT726D有訊號源,開機兩秒畫面消失,電源重開狀況一樣

楼主(2014-11-25):
請問各位師傅,這台螢幕開機有畫面,但兩秒號就暗掉,有拆開如照片,看不出那裡有問題
燈管頭有一點黑,不知是否為此原因,有把燈管全部拔掉,一次只插一根來試,同樣2秒就關掉
感覺像是有被保護的感覺,請問是否有人知道問題在那裡,謝謝大家

网友:
這台 燈管不會喲  都是壞高壓板 或者19V變壓器壞了也會這樣  19V變壓器壞 就算空載下量有19 V有不一定準 要接上負載 看有沒有掉電 或用示波器看波型檢查
放燈管一馬吧

楼主:
燈管四根都會亮,只是兩秒就暗掉,所以燈管沒壞?
我現在是接電源供應器在試,是否可以排除變壓器?所以是高壓板有問題嗎?
請問有可能是高壓板那裡有問題?
還有請問您說用示波器是要量那裡呢?
謝謝幫忙

网友:
需自備以下工具:

1.點燈器(可自行DIY或買成品):可測試燈管是否故障

2.數位電錶 "且" 會使用

3.電烙鐵及吸錫器 "且" 會使用

4.要會看論壇的基本教學及search相關問題帖
==================

若無法備齊上述條件!

A.堅持DIY:
(1).先用電錶量變壓器電壓(如不會),一樣花新台幣買一顆 or 找友人借
(2)花新台幣先買高壓板,就是你圖中有變壓器接頭的最右邊那一片板子
     replacement高壓板看看是否恢復正常

B.送修
C.希望你能完整將panel復原裝好! good luck

楼主:
小弟我有量過兩個變壓器,兩個阻抗差不多
這次又開機時有看到燈管有一支燈管會閃爍,2秒後就會全部自動都暗掉
重開也是一樣
請問會是燈管問題嗎?
請問如果把閃爍那根燈管拔起來
這樣還開得了嗎?
還是一定得四隻都要接上?
謝謝各位大哥

网友:
1.若你是用原高壓板去點亮你的燈管而發現有一支燈管會閃爍
那可能是燈管也可能是高壓板有問題

所以我才說你若真想維修,就必須要有可以測燈管的小工具

2.你燈管只要不接任一根,用原高壓板是無法點亮燈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我有量過兩個變壓器,兩個阻抗差不多
這次又開機時有看到燈管有一支燈管會閃爍,2秒後就會全部自動都暗掉 ...

照Ultraman大說的用點燈器測吧,比較能排除燈管或高壓的問題

不要像我一樣改了高壓還是失敗,最後改LED,現在看電視超難過的,因為燈光偏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