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ASONIC SS-700HM ATX不能關機

楼主(2014-11-25):
SEASONIC 700W 插電即ON,不能關機

拆殼,灰塵把它打掃的超乾淨,方便檢查,測量5V/12V輸出正常(其它線未測)

PCA正反面

測量綠線對地無短路

查綠線經過兩顆電阻、晶體後進入IC (電阻、晶體測量正常,IC編號看不清楚)

這下! 不會了
嘉芬請前輩指點~

网友A:
先確認5VSB是正常的.

看看綠線進入的那顆8腳IC有沒有問題(拔掉應該要不開機--沒12V)
檢查第三腳, 它的電壓準位應該差不多要與PSON(綠線)同步, 正常插電後綠線未接地應該是5V.

然後再檢查從那顆8腳IC第三腳連出去的光耦合器有沒有問題

然後再確認那顆光耦合器3.4腳相連週邊的電晶體跟二極體.

還有再來就不會了, 筊杯問看看~~~

网友B:
起動後綠線電壓 ???

那晶體動作正常嗎 ???

應該還有顆電源管理 IC 吧 !!

网友:
報告三太子,
請問 PSON 信號正常嗎?這隻信號正常來說是控制 ATX 電源的 on/off 的~

网友:
綠線對地沒短路 <--- 那阻值大約多小 ? 正常會有200k 左右. 如果阻值不正常,再把HY-510N 4 腳拿起來,再測一下阻值.
再不成就把HY-510N 更換,我也遇過這情況,換一片就好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起動後綠線電壓 ???

那晶體動作正常嗎 ???

起動後綠線電壓 ???  綠線OPEN插電,綠線2.5V。 綠線接GND插電,綠線0.00V

那晶體動作正常嗎 ???  正常

應該還有顆電源管理 IC 吧 !! 確認是 HY-510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確認5VSB是正常的.

看看綠線進入的那顆8腳IC有沒有問題(拔掉應該要不開機--沒12V)

先確認5VSB是正常的

答:5VSB 紫線 5.0V

看看綠線進入的那顆8腳IC有沒有問題(拔掉應該要不開機--沒12V)
答: 綠線OPEN,110VAC通電,PIN5  3.3V、PIN6  5V、PIN7  12V (因為POWER恆被開啟)

檢查第三腳, 它的電壓準位應該差不多要與PSON(綠線)同步, 正常插電後綠線未接地應該是5V.
答:綠線OPEN時通電,綠線2.58V  PIN3  5V。
     綠線接GND通電,綠線0.00V PIN3  0.02V , PIN8 0.098V

然後再確認那顆光耦合器3.4腳相連週邊的電晶體跟二極體.
答:光耦週邊電晶體、二極體、電阻測量正常,兩顆TL431更換,故障依然

然後再檢查從那顆8腳IC第三腳連出去的光耦合器有沒有問題
答:切斷光偶銅箔,POWER仍然ON,慘! Cvin被強迫開啟,355VDC

還有再來就不會了, 筊杯問看看~~~
土地廟筊杯:ㄟ害! 一次側APFC控制板,恆ON

网友:
三顆光偶合應該有兩顆分別接431控制+5sb跟主電源電壓,
另一顆應該是控制一次側pfc跟pwm電源,斷開這顆光偶合(led的部分)
可以區分故障點在一次,或是在二次側,斷開後如果不開機就可能是二次,
斷開後如果還開機就可能是則是一次側問題
(不過不要用錯顆,因為輸出電壓可能會失控)

楼主:
綠線對地沒短路 <--- 那阻值大約多小 ? 答: 紅、黑棒正向或反向 5M/25M歐

正常會有200k 左右. 如果阻值不正常,再把HY-510N 4 腳拿起來,再測一下阻值.
再不成就把HY-510N 更換,我也遇過這情況,換一片就好了

答:切斷光偶銅箔,確認問題在一次測。感謝香港來的

网友C:
一般那個光偶會在接到一顆電晶體,作ON跟OFF控制
也有直接控制的,查供電線路應該可查到問題點
(搞不好是光偶的電晶體端短路,或是受控的電晶體故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確認5VSB是正常的

答:5VSB 紫線 5.0V

方便撕開貼紙看一下那顆APFC控制IC的型號? 看看能不能對應出供電腳位.

如11#大大所說的, 一般光偶合器往一次側方向會接到電晶體相關電路做 PFC/PWM 的電源開關.
可以從APFC控制板反推供電來源, 或光偶一次側追殺過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那個光偶會在接到一顆電晶體,作ON跟OFF控制
也有直接控制的,查供電線路應該可查到問題點
(搞不好是光偶 ...

這台貼片面之前有用DVM掃過一遍,當初沒發現短路

經過klee您提醒,貼片面再來抓一次
這次用晶體測試器來抓,ㄟ害! Q310怎是二極體

移除Q310

綠線保持OPEN,插電! 呵呵! ATX待機沒有開啟了,Cvin 162VDC

Q310 隨便殺一顆PNP糊上去

綠線保持OPEN,插電! 待機Cvin 162VDC 、5VSB正常

綠線短接至GND,啟動Cvin 355VDC,呵呵! 搞定

假負載291W點燈,運作一小時OK~
感謝各位前輩支援,嘉芬愛你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撕開貼紙看一下那顆APFC控制IC的型號? 看看能不能對應出供電腳位.

如11#大大所說的, 一般光偶合器往 ...

感謝優閒兄,還好APFC沒壞。這隻待機0.00W,超省電的
沒想到客人棄修說~  淋杯無盈龜拉公
有興趣要買朋友,請消息出價~

補充內容 (2014-12-2 09:37 PM):
已售出!

网友D:
請問 Q310 上面編號為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 Q310 上面編號為何??

故障Q310實物遺失,SMD代碼有寫小抄
真拍械! 兩者到現在還沒找到
來日如果發現再告知~

网友:
所以晶體測試儀如果辨識錯誤有可能該零件掛了,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