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筆電電池包...取鋰電池的方法

楼主(2014-11-26):
三太子殺肉成痴,有暴戾的傾向

來到土地廟朝聖,才知道要用桌上虎鉗來拆電池包的外殼

電池包放上虎鉗要對角夾(微傾斜),才不會傷害到內部18650鋰電的外形

慢慢旋緊虎鉗,直到聽見"霹"~

放鬆虎鉗,再繼續夾電池包...直到整條都被夾過

哪貢淋刀無桌上型虎鉗,請移駕至太子廟租用
或者! 汽車上的千斤頂也可替代使用....升起千斤頂後,利力用縮回的夾力

夾的力道適宜,撥開,根本就不會用到工具。笨手笨腳的前科狼,才會讓自己受傷見紅

高雄的鄉親有福氣,民族路土地公廟一顆18650鋰電(有測試過),俗俗在跳樓~

网友A:
爆米花....用這個來改裝在....

博世牌的電動起子....夠力嗎???

老灰狼的電動起子都掛了.....有12V和9.6V的2款....

网友:
要小心喔 曾經在眼前拆到一半鋰電池爆開過
事後 褲子有點重n_028|

楼主:
引用 网友A:
爆米花....用這個來改裝在....

博世牌的電動起子....夠力嗎???

港武夠力! 要看馬達齒輪減速比的設計
減速比越低,速度快,扭力較小
減速比越高,速度越慢,扭力較強

換成18650鋰電的好處,卡省錢、卡武擋
12V可用3串、9.6V可用兩串或三串
不過! 充電器需要小心,別過充~

网友A:
引用 楼主:
港武夠力! 要看馬達齒輪的減速比
減速比越低,速度快,扭力較小
減速比越高,速度越慢,扭力較強

改裝後...用博世牌的原廠充電器...直接給它充電...

安捏...可以嗎???

网友:
鋰電池除了怕過充也怕過放,放電電壓到 2.8V 時就要停止,否則一定會折損其儲存容量甚至報銷。

最好是加裝一個充放電保護電路板在裡面,過高或過低電壓都會截斷的保護電路,許多使用鋰電池的電動工具內部都有。
鋰電池比較嬌貴要小心使用反而是以前的鎳鎘或鎳氫電池就不需要特別保護,過充或過放都不需太擔心,勇的很。

网友B:
拆電池的方法,大胖有看過很多:
①暴力就是一切
②放冰箱冷凍一夜,再來就是暴力就是一切
③泡汽油清洗一夜,再來就是暴力就是一切
④暴力還是一切

大胖有試過第二種方法來拆筆電變壓器,效果還可以,
冰凍了一夜之後,外殼都脆掉了,舉高高來個自由落體就開了,
但是,一定要記得冰箱拿出來後,就要馬上行刑啦!

以上結論:暴力就是一切!

网友:
丟在馬路上連結車壓過就收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電池的方法,大胖有看過很多:
①暴力就是一切
②放冰箱冷凍一夜,再來就是暴力就是一切

TO殘暴的大胖,感謝您分享~ 下回來試看看~~ 冷凍法
印象中:鋰電受到撞擊,很容易斷路說

网友:
多串鋰電池用"平衡充電"的話,電池比較不會有過充問題。可以參考這個網站
http://www.coolcircuit.com/project/lipo_charger/lipo_charger.html

网友B:
引用 楼主:
TO殘暴的大胖,感謝您分享~ 下回來試看看~~ 冷凍法
印象中:鋰電受到撞擊,很容易斷路說

那就包個毛巾,然後再用槌子慢慢大力的槌下去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裝後...用博世牌的原廠充電器...直接給它充電...

安捏...可以嗎???

不曉得電流是否夠用,記得電動工具使用娌鐵放電比較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就包個毛巾,然後再用槌子慢慢大力的槌下去囉!

請問fatzeros大大...
如何慢慢...大力的垂下企..怎麼使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fatzeros大大...
如何慢慢...大力的垂下企..怎麼使力...

音樂上有一個符號,叫作「漸強」,
漸強到你的手出不了力為止啦!
哈哈哈哈!
可是,要小心手力太強炸掉,和專炸兄一樣,褲子一大包!
切記!切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