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元變頻洗衣機 W1599XB 無法脫水

楼主(2014-11-26):
請問東元這台洗衣機 一般行程洗衣都可以 注水 洗衣 都正常 但是一到排水 安全開關就會扣住又退回去
之後就出現錯誤代碼5E 請問是哪裡有問題呢?

洗衣 排水都可以 就是無法脫水

5E好像是安全開關門鎖問題 如果改線路呢>?

网友:
圖呢?
違反版規..

楼主:
東元洗衣機 變頻單槽洗衣機

東元洗衣機 變頻單槽洗衣機 5E

楼主:
有大大知道嗎?

网友:
先把上蓋的檢知器Sensor拔掉, 強制設定成已蓋上的連接狀況訊號,
這樣洗衣機可以進入到脫水的程序嗎?
或是用電表量檢知器Sensor手動之下是否會作動?

我家的三洋洗衣機沒蓋上蓋子也可以先完成洗衣程序,
但是沒有沒蓋上蓋子的話,就一定不能進行脫水!
不清楚我家這樣是否還算正常?!
我覺得你家的是上蓋檢知器Sensor有問題!!

网友A:
TECO東元 變頻洗衣機W1599XB也有超音波功能,
如果不是韓國製的話, 應該也是台灣三洋代工的!
三洋的洗衣濾水網是瘦瘦長長直立的,很容易拆裝拿下來!
原廠標示外圍長寬尺寸為 22.6x3.9 (cm)
不像東芝低階的洗衣機,都不好拆裝!
其他廠牌就沒用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TECO東元 變頻洗衣機W1599XB也有超音波功能,
如果不是韓國製的話, 應該也是台灣三洋代工的!
三洋的洗衣濾水 ...

sorry! 看到奇摩購物的洗衣槽內部照片了!不是三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東元洗衣機 變頻單槽洗衣機 5E

這一型有做門鎖開關,如果懷疑是門鎖的問題,紅色尼龍線所控制的零件就是門鎖開關
尼龍線是用來當機器有異常,上蓋無法開啟時,拉尼龍線可手動解除門鎖裝置

拆開門鎖開關內部應該會有一個微動開關,用來撿知門鎖是否動作正常,有可能是微動開關開路了

网友:
如果沒記錯的話.這是韓國大宇代工.
在上蓋右側內.有兩對紅藍線連接電磁驊及彈片開關.
只要將兩條連接彈片開關短路即可.並不影響安全裝置.
因還有一組磁簧開關保護.但上鎖燈會恆亮.

楼主:
沒錯~安全門開關連接到前面機板的線是兩條藍色跟兩條紅色 不知道該如何把他們短路 把聘直接拔除也不行 因為他會出現另一個錯誤代碼 樓上各位前輩說的方法 我會去試試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沒錯~安全門開關連接到前面機板的線是兩條藍色跟兩條紅色 不知道該如何把他們短路 把聘直接拔除也不行 因為 ...

楼主:
左邊這個白色盒子就是門鎖開關~右邊圖片是我打開來 打開來中間有一個小小的微動開關 我用一字起子把他壓下去結果還是門鎖卡損還是會跳跳跳 請問樓上的各位前輩大家說哪兩條線剪掉 短路呢??紅色兩條 還是藍色兩條

楼主:
我剛剛把兩條紅色跟兩條藍色剪斷  紅接藍 一組另一組沒接 結果電源有 到脫水就直接斷電  把兩組線 紅接藍 紅街藍  結果還是脫水轉個兩圈 就又出現5E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剛剛把兩條紅色跟兩條藍色剪斷  紅接藍 一組另一組沒接 結果電源有 到脫水就直接斷電  把兩組線 紅接藍  ...

不管是藍還是紅,都不可以剪斷或是短接,尤其是兩條紅的,一短接就爆了 !

兩條藍線接在微動開關上是當開關用的,當機器啟動後門鎖必須關上,同時就會帶動微動開關導通,
兩條藍線這時就會短路,用意在告知電子基板,上蓋已確實鎖住
相反的如果壓了暫停鍵或是行程結束了,此時門鎖必須解鎖,兩條藍色線這時候就必須開路

以上的動作是有時序的,都不可以任意將線剪斷或是短接,
但如果是暫時用來判斷微動開關的好壞是可以的,你用起子壓微動開關,如果微動開關是壞的開路了,你壓它這樣
是沒有意義的,你可以在門鎖關閉時,用尖嘴鉗將兩條藍色線短接,再看此時故障是否消失,如正常了就表示微動開關不良開路了,當然善用三用電表的嗶嗶檔也可判斷出來

网友:
按照9# & 14#兩位大師所列出的內容,
除了11#盒子內紅色線都不動,將盒內的兩條藍線短路(蓋子Lock on);
另外,"還有一組磁簧開關保護",這兩部份判定是否有蓋好洗衣機蓋子!
不是盒內微動開關的問題(門鎖卡榫會跳跳跳,是有伸到定位還是有卡住?電磁閥壞了?),
不然就是磁簧開關這邊的問題(或是蓋上的磁鐵脫落or偏位了?).

网友B:
"5E"所代表的故障是否是門鎖開關壞,這我不清楚,我是針對樓主所敘述的狀況來判斷,也有可能是磁簧開關壞
樓主可否試一下單獨設定脫水行程,而上蓋不蓋的情形下,出現什麼故障代碼 ?

這門鎖開關的動作原理是這樣子的,當上蓋蓋起然後啟動洗衣機後,基板會送出AC110的電壓到門鎖開關,也就是紅色線所接的零件,它是一顆電磁開關,所以我說千萬不可短接紅色線,電磁開關通電後就會帶動門閂伸出去鎖住上蓋,而門閂是否正確地到達定位,也必須讓基板知道,微動開關就是當任這個任務,當門閂伸出去的同時,會帶動微動開關導通,藍色線上有DC5V電壓,微動開關導通後會將這DV5V電壓送到單晶片,基板確認無誤後才會繼續往下行程

以上動作是在所有零件正常情況下才能完成的,那如果不正常會有什麼情況 ?
一般在寫程序的時候,不會一次不正常就馬上停機,這樣很容易出現誤動作,就門鎖開關來講,一般會給三次機會,三次都偵測異常才會出現故障碼,今天假設門鎖開關上的電磁開關是正常的,當它動作時會聽到啪一聲,若此時基板並沒有收到門閂到位的訊息,就會停止供電AC110V給電磁開關,此時又會聽到啪一聲,電磁開關回到原來位置,也就是一次錯誤偵測會聽到2次聲音,總共三次偵測就會聽到六次聲音,這個聲音也就是樓主所說的 " 門鎖卡榫會跳跳跳 "

楼主:
引用 网友B:
"5E"所代表的故障是否是門鎖開關壞,這我不清楚,我是針對樓主所敘述的狀況來判斷,也有可能是磁簧開關壞
樓主 ...

大大 如果直接上蓋不蓋會出現de錯誤代碼~如合起來DE代碼消失~所以磁簧開關應該是沒有損壞~

网友C:
請檢查防撞開關是否正常!
紅色是電源不能動,藍色是導線可暫時做短接測試!
小開關內部容易氧化,有時會產生誤動作!

网友:
故障正確是【SE】左上方平衡【防撞】開關檢測異常  如18#圖示

网友:
" 5E " [SE]
原來是這麼一回事....

楼主:
原來是這樣.....抱歉各為我眼殘= =

楼主:
確定是後面的微動開關接觸不良~所以已經完修了噢!!感謝前輩們的指導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請檢查防撞開關是否正常!

紅色是電源不能動,藍色是導線可暫時做短接測試!

滷大:

這組改用繼電器替代如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滷大:

這組改用繼電器替代如何?,

可以,但是沒鎖門效果!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可以,但是沒鎖門效果!

110v繼電器, NO接點控制5v  ...改這樣?!

网友:
引用 网友E:
110v繼電器, NO接點控制5v  ...改這樣?!

110v接繼電器線圈,NO接點控制通與不通,是否有5V小的沒記他!
理論上可行,但是不要更改他啦!

网友:
謝謝各位大大的經驗分享、、、、、多看文章多學到一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