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如何使用示波器測量ESR

楼主(2014-11-26):
1.原著詳細的介紹如下: (先練個2-3遍)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15erzCCxgE
2.測試說明:需準備方波信號產生器及示波器各一部.將信號產生器的輸出直接與待測電容連接.(主要測試電容量範圍>1uF)
3.測試時使用了一顆正常品47uF/63V與故障品10uF/63V來做比較.並使用了大家手上的晶體測試儀及ESR70,來做此3者儀器的量測比較.

底下為測試後的照片,請參考比對.
說明:當電容esr值異常時,示波器的波形可能會出現電容充放電波形(此代表該電容值已明顯變低),因電容值變低,使得Xc值上升(在200kHz時,不再趨近於0歐姆),電容整體電阻=ESR+Xc
示波器上的ESR計算: R=(Vr*50)/(Vfg-Vr)
信號產生器輸出:1Vpp/200kHz方波(offset:0.5V),若直接測量電路板上的電容,則輸出電壓應調整至200-300mVpp.
4.簡易ESR表製作: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mYAgat-sOQ

网友:
充電電池的好壞內阻的增減也能用這方法測得,只是測試頻率要改成 1KHz。

沒有訊號產生器的人也能利用示波器內建的測試訊號來測得,如果您知道此測試訊號產生器的輸出阻抗也能利用公式算出 ESR 或 電池內阻。

网友A:
好方法,学习了。但我想说的是,版大一桌的工具真是高大上啊!OWON的任意波、OWON的Oscilloscope、Weller的焊台……这要多少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方法,学习了。但我想说的是,版大一桌的工具真是高大上啊!OWON的任意波、OWON的Oscilloscope、Weller的 ...

這些儀器都是用維修所賺來的,想要能善用儀器來輔助維修的工作,的確需從一些基本的電子實習著手,若你覺得你的儀器操作應用已達一定水平,相信對你的收入定有相當大的助益.

网友B:
柯大的装备太强大、太爱先进,恐怕一般的同道也只能望机兴叹,测试方法很独到新颖。
示波器没看出用的是哪个品牌型号的,可以报一下吗?

那个ESR70是什么神器,杀伤力(诱惑)很大,是DIY还是有成品卖?

网友B:
按常规做法,电容ESR用数字电桥测试最简洁高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常规做法,电容ESR用数字电桥测试最简洁高效。

1.想要練就好武功,基本蹲馬步必不可少,維修功力的累積亦是如此,好的戰士除了要有好武器外,平常也要練練身.一些電路基礎更需打好底.
2.ESR70的介紹可使用論壇內部搜尋,或上網查詢.(youtube有操作說明)

网友:
我在想,这信号源的内阻“50 ohm”是怎么来的?是测量出来的还是信号源自身有参数标示?如果手头只有一个信号源,一个示波器的话。
我手边没信号源,可否用NE555之类的IC自己搭建一个?
测量电容两端电压峰峰值时,不同波形的测量点会不同么?还是有讲究?
谢谢ciko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些儀器都是用維修所賺來的,想要能善用儀器來輔助維修的工作,的確需從一些基本的電子實習著手,若你覺得 ...

三太子專修美眉開香檳
柯老師專修老板開雙B
三太子走錯路,都跟不上老師的腳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柯大的装备太强大、太爱先进,恐怕一般的同道也只能望机兴叹,测试方法很独到新颖。
示波器没看出用的是哪...那个ESR70是什么神器,杀伤力(诱惑)很大,是DIY还是有成品卖? ...

沒禮貌 要叫柯老師~
ESR70是好工具專門給懶人用的,在台灣維修業幾乎人手一支
呵呵! 是賺很大老闆才有

typical values of ESR

网友B:
引用 楼主:
1.想要練就好武功,基本蹲馬步必不可少,維修功力的累積亦是如此,好的戰士除了要有好武器外,平常也要練練身 ...

中國好像封鎖YOUTUBE,無法連結

用翻墙软件还是可以连接的。

ESR70新机多少银两可以购入,这个表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沒禮貌 要叫柯老師~
ESR70是好工具專門給懶人用的,在台灣維修業幾乎人手一支
呵呵! 是賺很大 ...

此帖中那个半圆形的线路板是采用电子镇流器的节能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國好像封鎖YOUTUBE,無法連結

1.請參考
http://jumonet.taobao.com/search.htm?orderType=&viewType=grid&catId=798283737&keyword=peak&lowPrice=&highPrice=
2.使用手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沒禮貌 要叫柯老師~
ESR70是好工具專門給懶人用的,在台灣維修業幾乎人手一支
呵呵! 是賺很大 ...

故障品10uF/63V   电解电容     ESR     5.4Ω
10uF/63V   电解电容               ESR     9.3Ω

请教:这个表的ESR值怎么与楼主的实测值差异很大,按这个表衡量。楼主的故障品电解电容应该是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請參考
http://jumonet.taobao.com/search.htm?orderType=&viewType=grid&catId=798283737&keyword=pea ...

感谢柯大的支持和帮助,看了以后心里很是纠结,到底是买这个ESR70还是手持电桥

楼主:
電容的ESR值大小到底需小於多少數值才算正常?這其實並無定論,需參考實際線路結構而定,依經驗日製電容或品質較佳的國產品,當數值在10uF以上,其ESR值幾乎皆已<1歐姆,尤其是在開關式電源電路的電容,更需特別留意.至於ESR數值>2歐姆以上,最好是趕快更換.上述的電容參考表應是較早期的產品規格,且應用於一般線路.

网友(2016-10-17):
不同容抗值其內阻也不同謝謝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