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各位大哥~ 奇美TL42S4000T閃爍跳動 聲音連帶不見

楼主(2014-11-26):
請教各位大哥~

奇美TL42 4000T 液晶
有時候看到一半會閃爍跳動 聲音連帶不見(藍畫面也會跳)
重開機有時候又會好了
今天更換電源版的電容 結果還是沒變
請問是什麼地方可能性較大  謝謝

网友:
往主板檢測看看

网友A:
吹風機伺候主板零件看看有沒有機會找出兇手,
還有你那換下來的電容應是日系大牌子,應該是有點錯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吹風機伺候主板零件看看有沒有機會找出兇手,
還有你那換下來的電容應是日系大牌子,應該是有點錯殺了. ...

我把日本的殺掉了嗎
吹風機伺候 什麼樣的情況知道壞掉呢
謝謝前輩^^

楼主:
好的 我來試試看 謝謝前輩~

网友:
因你這故障不是常態性,較無法直接量查
不然你就先拆下來,開機等他NG後再來量看看各點IN/OUTPUT電壓
再不然先看看主板元件有無較異狀或PCBA較焦黃處,或用手摸摸看有無溫度較高之元件,
用熱風吹看看有沒有機會讓NG現象快速再現,若有那顆元件故障的機會就很大。

网友:
若您在台中市(舊)市區我有主板可借您測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