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ompaq Presario V6500畫面異常

楼主(2014-11-26):
各位大大好,

小弟手邊有一台Compaq Presario V6500開機後畫面異常, 接上外接LCD是有畫面的,
也清過排線接點無效, 所以初步判斷T-CON故障??

但不知從何下手查起, 附上T-CON板照片, 還望各位大大指教~

感恩

网友A:
面板主機板機率一半一半,
你這台有nvidia獨立顯卡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板主機板機率一半一半,
你這台有nvidia獨立顯卡嗎?

回 ayu大,

有 nVidia 獨顯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 ayu大,

有 nVidia 獨顯喔~

這台也有可能是獨顯故障

楼主:
請問ayu大~
獨顯故障,外接lcd會有畫面嗎?
這台接了外接lcd如第二張照,是有畫面的說~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ayu大~
獨顯故障,外接lcd會有畫面嗎?
這台接了外接lcd如第二張照,是有畫面的說~

機率一半一半,因為是兩個不同訊號,
CRT和LVDS是不一樣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ayu大~
獨顯故障,外接lcd會有畫面嗎?
這台接了外接lcd如第二張照,是有畫面的說~

外接與內屏 是不同迴路  晶片NG 有可能只壞了ˊ內屏的部分還是要更換晶片  不過你圖片上來看面板機率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