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大同 V32N100 藍燈恆亮無畫面無聲音按鍵及遙控失效

楼主(2014-11-26):
此機故障情形是一上電後藍燈恆亮無畫面無聲音按鍵及遙控都失效

故障畫面(紅框處藍燈恆亮沒畫面)
銘牌

電源板(有待機5V但有藍燈卻沒有12V及24V)

經檢測後發現這顆SSC9500 故障

一度還一直以為是主機板異常

完修後畫面(綠框處紅燈亮了)

大同寶寶 出來見客了

完俢畫面

SSC9500註解:
SSC9500 為電流共振型控制器。該控制器採用DIP16 的封裝,內置可實現零電流和零電壓開關組合
在一起的半橋共振電源所必需的功率MOSFET 驅動電路。
該控制器外圍元件較少,電路設計簡單,適用於電源的小型化、標準化。另外該控制器帶有死區
時間自動調整系統,針對各種規格可以很容易地進行電源的設計。
2. 特點
① 內置Soft Start 功能---電源啟動時減輕功率MOSFET 的應力以及防止發生共振偏離現象;
② 外部Latch 保護---根據外部的信號可以實現強制的鎖定關斷;
③ 逐個脈沖的共振偏離檢測電路;
④ 死區時間自動調整功能;
⑤ 輸入電壓較低時具有關斷功能;
豐富的保護功能

過電流保護OCP(Over Current Protection) 逐個脈沖檢測的過電流保護
過負載保護OLP(Over Load Protection) Latch Mode
過電壓保護OVP(Over Voltage Protection) Latch Mode
過熱保護 TSD(Thermal Shut Down) Restart Mode

网友A:
這台好命遇到一休大師才能有性回春
運氣偌賣度到我等..........
筊杯! 看大殺還是小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台好命遇到一休大師才能有性回春
運氣偌賣度到我等..........
筊杯! 看大殺還是小殺 ...

回收回來.看到32馬上殺...面板無故障 賣1500
應該說檢測過賣玻璃...含T
32回收整理好要賣少...2500給同行還嫌貴
42以下都拆賣..

网友C:
謝分享 ! 好文,清楚易懂。

新手有一事請教,這跟電源管理IC有什麼不同嗎 ? (OCP,OVC功能)。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收回來.看到32馬上殺...面板無故障 賣1500
應該說檢測過賣玻璃...含T
32回收整理好要賣少...2500給同行 ...

哇~~~32吋面板可賣1500元真好,前一陣子有位也是住大里同業朋友跟我說有人再收32吋以上的面板一塊800元,本想請他介紹配合,可是再來就沒下文了
真的修好賣也賣不到好價錢,上次修好一台32吋一位開電器行的朋友要調貨,我給他二千元,結果對方說太貴了,最多只能一千元跟我買,我最後想說算了留著自己在網路慢慢賣,最後在網路還是一樣以三千元賣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謝分享 ! 好文,清楚易懂。

新手有一事請教,這跟電源管理IC有什麼不同嗎 ? (OCP,OVC功能)。

這個問題可能要請一些前輩來回答了,我也還再學習當中不是很懂,再加上怕說錯了會誤導,SORRY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問題可能要請一些前輩來回答了,我也還再學習當中不是很懂,再加上怕說錯了會誤導,SORRY ...

謝謝 !

各位前輩有面板可以賣小弟嗎 ? 32吋。V315H1-L02,LC320WXE。以上兩片,破裂損壞。

网友:
好的 ! 謝謝。過去看看

网友:
連IC特性都解釋這麼清楚.....高手啊.
感謝分享.....

网友:
感謝大大熱情分享,看來得下點工夫才能完修囉!

网友:
謝謝大師指導!

楼主:
v120113 大大千萬別這麼說你才是高手
小弟只是還在學習中的一個新手而已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哇~~~32吋面板可賣1500元真好,前一陣子有位也是住大里同業朋友跟我說有人再收32吋以上的面板一塊800元, ...

一千也實在太離譜了。。。。

上網拍二千亂賣的話,大概也是秒殺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千也實在太離譜了。。。。

上網拍二千亂賣的話,大概也是秒殺貨。

啊災,我也不清楚那位電器行朋友是故意的還是怎樣,其實跟他並沒有很熟啦,不然如果很熟的話我有時候也還是OK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