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wod180243電源板不良,可用那塊電源板代用呢?

楼主(2014-11-26):
wod180243電源板不良,可用下面這個代用否。
能用這塊FSP228-3F01電源板代用,如果可以腳位如何線要怎麼接。謝謝!

网友:
先看一下原板子有沒有標示接腳定義.. 若沒有只好用量的... 在來看一下板子上有沒有標示12V或5V....多少A(安培數) 若都知道了就找一片符合的去裝上..若PIN數一樣但腳位不同拿針退出PIN腳交換.. 若不行只有撿斷重接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