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anasonic TC-42VFL 顯示異常 畫面偏紅

楼主(2014-11-27):
求助!! 小弟對液晶電視維修很有興趣 前陣子舊貨商尋獲國際電視 買回後發現原先視訊盒電容爆了不少顆更換後正常已修復 但是液晶畫面偏紅 拔除視訊盒用其他輸入端測試 HDMI*3 VIDIO*3 都一樣偏紅 (除了VGA接電腦正常顯示) OSD顯示也正常顏色.....請問是哪裡出問題? 小弟有更換邏輯版也是同樣情形主機板上又看不出有其他異樣  求助高手們指點一下問題在哪?

畫面偏紅

畫面偏紅

网友:
更換24C看看,或許會好

楼主:
大大你好: 24C哪裡買的到...這個更換只需燒焊換新嗎?不用作其他動作吧!

楼主:
我有看過之前的文章..我在主機板24C那有補焊...沒作用一樣紅紅ㄉ...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你好: 24C哪裡買的到...這個更換只需燒焊換新嗎?不用作其他動作吧!

國際的24C幾乎 都不用舄程序進去,所以買來換上去就可以了
網拍一堆人都有再賣

楼主:
我試看看..謝謝大大~

网友:
VGA  OSD 正常
表示面板&邏輯版都是好的

楼主:
小弟我有個疑問~他掃台可以記憶.跟24LC16BI存儲器會有關ㄇ?...畫質偏紅如果把主機板上小電容都換過會有改善ㄇ??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我有個疑問~他掃台可以記憶.跟24LC16BI存儲器會有關ㄇ?...畫質偏紅如果把主機板上小電容都換過會有改善 ...

我比較偏向還是24C要換掉,至於換電容會不會好,你的這個現象我比較偏向換電容不會好這只是我個人淺見,僅供參考,你可以依照你自己的維修方向去維修,或許我是錯的

楼主:
好~我就買24C來換看看.希望能解決問題~感恩你的寶貴意見!!

网友:
个人感觉是视频信号缺绿色了。VGA正常,那说明逻辑板、屏等公共通道正常,只是电视信号的RGB通道方面出现问题了吧。是数据问题呢?还是硬件就没经验了。

网友:
能否進工模設定,看設定值能否回復初值。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我眼睛不好
從主板上看起來還有一些電容微凸?
雖然沒有爆但還是把他們都換掉比較好
一個一個懷疑的去排除

网友:
Yang2218大您好,可以方便告知這個電源板的電壓與電流嗎?謝謝

网友:
第五張圖看起來好像是有電容微凸的樣子....
  可能是我老花眼的錯覺....

网友:
第五張圖電容好多顆也該換了

楼主:
我這張AD版看了很多次...感覺小顆10uf/16v有幾個微凸..因小弟我對電子部是很懂..我有用電容表直接量好像沒差多少容值...焊在基板上量會準嗎?  我已經把24LC16BI解焊下來(等露天料件中)....本來很想換基板..但是都沒人賣.原廠也停產ㄌ....本者不死心的心態.很想找出原因但是又不是很精通...電子零件不是我ㄉ專業(冷氣空調才是我ㄉ本業~哈哈)

楼主:
螢幕偏紅~但是遙控選台.開關機都很正常不會當機....主機板還真難搞

网友A:
可以請教一下 你抱這台回來花了多少錢??

网友:
會是色調調整的問題嗎 ? 用遙控器選菜單,再進入色彩調整(或選用戶調整),再進入色調調整,把它調在中間值試試。

网友:
這一種情形通常應該重 1恢復工廠模式做起 2換記憶IC 24c 3查類比RGB信號

楼主:
RE: panasonic TC-42VFL 顯示異常 畫面偏紅 (已完修)

終於搞定了~ 謝謝專家前輩們的指導...往下一台維修
邁進

更換主機板U15 24LC16BI 存儲器

更換主機板U15 24LC16BI 存儲器

畫面正常了~

畫面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請教一下 你抱這台回來花了多少錢??

這台買回  $ 500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