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除錯卡顯示自檢成功~卻沒反應

楼主(2014-11-27):
IMG_20141127_113140 (複製).jpg IMG_20141127_113144 (複製).jpg IMG_20141127_113148 (複製).jpg IMG_20141127_113153 (複製).jpg IMG_20141127_113157 (複製).jpg
以上 是我朋友那維修電腦換下的板子~撿回來測試 今天檢視好幾塊 都出現正常~之前也有但都不了了之n_066|

大概有兩個~可能是BIOS掛了 或 檢測卡原本就有問題......檢測卡也是委託那位朋友一起買的~結果他根本不用這張繼續用它原來的數字卡....想必他也發現這張除錯卡不好用n_068|

想請教各位先進的維修經驗~~~以上這種問題可能原因!!別問我是哪張主機板 是很多張都這樣~

网友:
我的媽阿! 中文除錯卡的中文訊息看看就好,別太認真!

依error code  一開始就跑00 , 你google一下就有答案,絕對不是"自檢成功"

网友:
POST(Power On Self Test)剛開始跑時 不是 "00" 就是 "FF"
當BIOS跑完要把控制權交給OS (Windows/DOS/Linux....)時, 多是 "00"

是不是這張卡不能判斷二個階段的00, 所以認為BIOS已經跑完POST??

网友A:
要不更簡單點,插上小喇叭看會不會B一聲,會才代表開機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更簡單點,插上小喇叭看會不會B一聲,會才代表開機成功

今天試了幾片 發現都沒B半聲~沒聲音應該就掛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試了幾片 發現都沒B半聲~沒聲音應該就掛了吧??

當然,沒B聲post沒過囉

网友:
楼大的Debug卡和最近购入的差不多。以下贴子里我的使用感受:http://bbs.pigoo.com/thread-54255-1-1.html
另外,Debug卡只能作为参考。有的情况是一开始就显示“00”、“FF”,并不是跑码后得到的,这是说明主机板存在很大问题,比如CPU故障、电源等。我上次维修的一款老板,一开始就是“FF”,最后查出是CPU挂点、W83301DR-O挂点。另一块同类型主板也存在这个问题:http://bbs.pigoo.com/thread-53588-2-1.html的35#楼。两块板大多是电源方面产生的问题。
主板正常引导前的三大要点缺一不可。
另外,有的主板只提供LPC总线界面,你把Debug卡插PCI界面是得不到正确信息的。

网友:
有LPT埠看起來不是新版子

post程序終了會有嗶一聲,其實要知道到底是没跑post的00
還是程序終了的00,在開機post過程,上面的顯示應該會有不同的碼才對

另一個測試法就是,把記憶體拔掉,這樣都還沒聲音大概就是完全沒在跑了

我是有遇過記憶體插上,除錯卡沒跑碼,是記憶體問題的狀況,但是機率不高.

网友:
不插記憶體聽 b聲~~摸cpu是否有溫度~~

网友:
瞄到P5開頭
應該是915或945晶片X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