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三星 S22A350H 黑屏

楼主(2014-11-27):
此機故障情形是接上訊號後畫面黑屏,如果不接訊號線則跳自檢小視窗出來,這些毛病就是三星的通病MCU故障

S系列通病故障現象:通電有自檢信號,但是插上VGA線,沒有圖像顯示,能開關機,(電源指示燈長亮,不閃) 屏的左上角有數字和模擬來回的跳,就是沒有圖像顯示,有些提示:檢查信號線,多為MCU程序損壞,需要更換寫好程序的MCU芯片/W25X40 (貼片8腳芯片)

故障畫面一
故障畫面二

故障畫面三

銘牌

只有一片板子而已,台灣又沒有人再賣這塊板子

面板型號(21.5吋的面板)

這顆W25X40就是放著MCU程序的IC了,線上刷了好幾次都還是一樣的情形,上網又找不到該MCU,本想買一顆燒好程序的IC回來換上,但查了一些資料後發現或許不用燒程序就可以解決了

查了資料後說明21.5吋的面板常常會是24C08這顆先壞,於是大膽的先把這顆給換了再說

沒有24C08只好拿24C16來代用

結果終於出現畫面了,真的太好了

网友A:
嘿嘿! 好巧~ 今天也殺一顆24C02下來,結果PCB板上印著24C08
漢克用24C16代用24C08 ,是不是代表這四粒很曖昧說~
24C02、24C08、、24C16 、W25X40

网友B:
好文 ! 謝分享,學習了。

這個維修實例,告訴我們平時都備些程序,以備不時之需。

但是我覺得大多數人應該都是要用到,才來想辦法處理。

應該很少人會把每台修過的機器,程序備下存放著。

太麻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文 ! 謝分享,學習了。

這個維修實例,告訴我們平時都備些程序,以備不時之需。

有的, 爱修网论坛
http://www.ifix.net.cn/forum.php

网友:
引用 网友A:
嘿嘿! 好巧~ 今天也殺一顆24C02下來,結果PCB板上印著24C08
漢克用24C16代用24C08 ,是不是代表這四粒很曖 ...

這個參考看看,通常大可代小,
殺肉的也可以用,不過記得要清空,再隨便燒個程序驗證OK再清空即表示良品.
24XX是EEPROM, 25XX是Flash

网友:
感謝分享...
恭喜完修......

楼主:
真慘,今天這台螢幕又回來了,一樣的情形,都不知要如何是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真慘,今天這台螢幕又回來了,一樣的情形,都不知要如何是好了

大大:
快修好 再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大:
快修好 再加分,

目前正在找程序兩顆重換了,不然沒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