砂紙機Metabo FSR 200 MAKITA BO4510

楼主(2014-11-28):
請問站上大大,小弟最進家中牆面水泥漆剝落有些也變粉狀,小弟想把整個磨除上網看了一下砂紙機,MAKITA BO4510小弟以前工作用過,感覺還不錯,但小弟極少用到,所以找了METABO FSR 200,不知站上有沒大大用過這台,效果如何

网友:
如果你沒有砂輪機,我覺得買砂輪機比較好。

砂輪機用途比較多。

网友A:
這個等級的其實都差不多,都有附打孔那塊和集塵裝置
但集塵的效果都差不多爛,即然不常用這個就夠用了
但是煙塵滿天飛的問題恐怕還是要吸塵器先備好,
或是集塵袋那里看有沒有辦法和吸塵器接上才是解決之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個等級的其實都差不多,都有附打孔那塊和集塵裝置
但集塵的效果都差不多爛,即然不常用這個就夠用了
但是煙 ...

叫老婆在旁邊拿吸塵器就行了。

网友B:
震動研磨機只適合磨平拋光類,如木工貼樹皮塗漆或泥工牆面補土與鈑工鈑金補土修平...等
不用說粉塵無可避免,只能邊拋光邊加水(噴濕)降低粉塵與散熱。

牆面水泥漆剝落最有效果刮除就是俗夠大碗的刮刀

以上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震動研磨機只適合磨平拋光類,如木工貼樹皮塗漆或泥工牆面補土與鈑工鈑金補土修平...等
不用說粉塵無可避免 ...

wkm大謝謝您!我已經有用刮刀剃除了一些,但有些還是會刮不起來造成牆面不平,補土補平怕改天舊有漆又剝落再一次施工浪費工時,所以想一次磨除,用火烤也可以把些漆烤浮起在刮刀刮除,但又覺得牆面上會有些未烤離刮不下來,所以一勞永逸方法看來還是乖乖的磨了
墊片尺寸
110x100 mm
砂布尺寸
114x140 mm
迴轉數
12,000 rpm
耗電量
180 W
全長
115 mm
重量
1.1 kg
產地
日本

底板尺寸:102X114 mm
空載轉速:22000轉←(這會不會太快了)
功 率:200W
電壓:110V / 60Hz
淨重:1.25公斤
附件: 集塵盒.打洞器
特色: 砂紙可自黏或夾式兩種方式/開關防塵設計

网友C:
引用 楼主:
wkm大謝謝您!我已經有用刮刀剃除了一些,但有些還是會刮不起來造成牆面不平,補土補平怕改天舊有漆又剝落 ...

Dave大~~

有沒有用木柄鋼刷給它刷過.....

或是用手持砂磨機+3"碗型鋼絲輪...給它徹底掃過.......

楼主:
引用 网友C:
Dave大~~

有沒有用木柄鋼刷給它刷過.....

arthur0518大有用鋼刀刮過,當時也有想用手持散打加鋼絲碗,怕刮痕太多要補土還是要再磨一次說

网友D:
引用 楼主:
wkm大謝謝您!我已經有用刮刀剃除了一些,但有些還是會刮不起來造成牆面不平,補土補平怕改天舊有漆又剝落 ...

美達寶這台有集塵口加吸塵器就很好了;不過怕吸塵器紙袋很快掛了最好在吸塵器前加一個旋風集塵器;這樣吸塵器的負擔就情輕鬆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美達寶這台有集塵口加吸塵器就很好了;不過怕吸塵器紙袋很快掛了最好在吸塵器前加一個旋風集塵器;這樣吸 ...

lu6666大 FSR 200我怕他22000轉會不會太快磨除不好磨,所以想問問站上大大是否有用過分享一下心得

网友E:
手持砂倫機有那種軟砂布型的砂輪。。

不過,如果機器不貴,買回來用一次也算值啦!手持砂倫機只是用途較廣。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持砂倫機有那種軟砂布型的砂輪。。

不過,如果機器不貴,買回來用一次也算值啦!手持砂倫機只是用途較廣 ...

draculaxx大說的也對不貴先敗下去不好用再來買二手的MAKITA BO4510n_116|

网友:
引用 楼主:
lu6666大 FSR 200我怕他22000轉會不會太快磨除不好磨,所以想問問站上大大是否有用過分享一下心得 ...

這台沒調速嗎?

楼主:
lu6666大沒有調速功能n_081|

网友:
手持砂磨機轉速基本上多差不多,轉速不是重點,功率才是重點

若對噪音有極大不悅者及怕吵到鄰居,請買"有調速功能的"

基本上這種方形(左右震動)手持砂磨機,是磨平打光用的,磨掉的量很少

若是用於牆壁要快速大範圍,你要改用木工用的"圓形"旋轉的砂磨機 (這不是那種可以磨鐵&切割那種)
(圖片參考如下)
http://www.007swz.com/hhwcc/products/shaguangji_135410.html

用這種比較快,搞玩後可在換~方形(左右震動)手持砂磨機~細磨

楼主:
Ultraman大您說的那款圓型,我想過會較快型角角不好處理,還有砂帶型會更快,但太重拿不久這類左右震動不在半夜使用,還不至於干擾到左鄰右舍,且這不是我常用的工具,所以我選擇以這兩款擇其ㄧ謝謝您的提議哦

网友F:
砂帶機...很重的,你絕對無法平舉在牆面上用,你會捉不住因為和施力方向有關係,而砂紙機的不管是電動或氣動,圓的或方的,充其量只用在批土磨平用,
如果是牆面不平(水泥或凸起)或是除舊漆,效果並不好的,用手持的砂磨機普爛打吧,
要去買有孔隙的研磨絨盤(黑輪菜瓜布輪砂輪鋼絲),就可以很輕易的清乾淨了,不要用一般的鋼絲輪,高速磨的情況下,鋼絲輪太硬會在水泥上刷出一條條的細凹線,
且會因為金屬的高速磨擦,牆面會有黑黑的情況。

楼主:
引用 网友F:
砂帶機...很重的,你絕對無法平舉在牆面上用,你會捉不住因為和施力方向有關係,而砂紙機的不管是電動或氣 ...

煉心大,偶不速專業油漆師傅,買了福爛打之後勢必還要買砂紙機,因牆面還是有裂橫需要補,如能減少買油漆工具,我才能買其他玩具阿,打算用砂紙機用200#~400#砂紙磨嘻嘻~~

補充內容 (2014-12-5 10:16 AM):
#200還太細,要買60的比較輕鬆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