門窗防盜器零件一問

楼主(2014-11-28):
上個禮拜拿到的故障品,有過電但不會響。
本來試著修修看,沒想到拆開後卻看到從沒看過的東西...
想請問版上的各位,這是不是...電容???

网友A:
3隻腳電感,通常用來做升壓,或是驅動發聲零件。

网友B:
自耦線圈...接線為三端子自耦線圈

网友C:
電池彈片/底部電路板腐蝕清理與銅箔斷線處理.

网友D:
諧振電感  蜂鳴器用的

電池接觸片發綠了  先清理應就沒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隻腳電感,通常用來做升壓,或是驅動發聲零件。

感謝版主解惑,原來這玩意是電感
怪不得我在放電容的地方找了老半天都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耦線圈...接線為三端子自耦線圈

查了圖片後似乎不是正解,但還是謝謝你的發言。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池彈片/底部電路板腐蝕清理與銅箔斷線處理.

收到,晚餐後開始著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諧振電感  蜂鳴器用的

電池接觸片發綠了  先清理應就沒事了

了解,希望清一清後又是一尾活龍n_095|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了圖片後似乎不是正解,但還是謝謝你的發言。

說 三端子自耦線圈 也沒錯。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版主解惑,原來這玩意是電感
怪不得我在放電容的地方找了老半天都找不到 ...

這是有規格的,不是隨便拿個外型一樣的裝上就可以。

這種東西除非是斷線,遇到故障的機率不高。

网友:
這是不是震動警報器,那個不是震動開關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