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製麵包機皮帶規格請教

楼主(2014-11-28):
各廠牌的製麵包機,都有一條正時皮帶負責攪拌

運氣若醜! 皮帶內外層分離,糊住馬達

正時皮帶內圈為....四公三溝,外圈為齒條

對折長度301mm,即圓周長度為602mm、寬度為6mm
問題:
1. 三太子對皮帶規格認知,安捏港對?
2. 跑了高雄兩家機械五金行沒有此款式,請問眾神袂安抓買?

网友A:
機械五金行多跑幾家問問看,大廠的零件往往是特規,外面不一定買得到。

网友B:
如果內圈是3凹4凸的話,不是時規(正時)皮帶,應該是"蛇形皮帶",用最多的應該是汽車業....
會不會是裝反了,齒條在外側沒意義啊(還是說那是裂開的...)
請檢查馬達端傳動輪有沒有齒,有的話就是裝反了...
沒的話就是磨擦式的"蛇形皮帶"...
至於替換...如果是自己的東西我會買時規皮帶硬上,畢竟周長600mm寬6mm的時規皮帶應該比較好買(可能的話買優力膠PU的)...:on_076|

网友:
多溝好處防止輪溝偏移與還可單條作業緩衝與寬度裁切
至於外齒原因是用主軸小軸徑,大多是內齒大軸徑較適用。
曾經工作過汽車材料進口商專賣皮帶大盤商,較特殊需找大盤除(庫存不同)圓徑,寬度都可裁切,因年代久遠找無資料。
找到下列網址提供參考詢問
http://www.twbelt.com.tw/webc/html/products/index.aspx

既然屬餐飲業問餐飲業也可會多付一些

以上供參考

网友:
跟 3# tuned26大看法差不多, 皮帶接法怪怪的...
參考下面連結圖6
http://electronmania.blogspot.tw/2012/04/sunbeam.html
(按圖可放大), 或許是不同規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機械五金行多跑幾家問問看,大廠的零件往往是特規,外面不一定買得到。

感謝YES版主
東跑西問,費油、工時攏袂何~
想說這裡應該有先進指導,卡省工!

等到最後真的買不到皮帶,三娘藏在庫房的國際牌麵包機,嘿嘿!
如果皮帶能與本文這象牌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內圈是3凹4凸的話,不是時規(正時)皮帶,應該是"蛇形皮帶",用最多的應該是汽車業....
會不會是裝 ...

馬達端傳動輪有三溝,與皮帶內圈相吻
所以這條是"多溝皮帶",感謝!http://www.twbelt.com.tw/webc/ht ... px?id=32&kid=22

楼主:
感謝正一哥,哩這款,無港款露天也有~MANA數位全能製麵包機KM188 皮帶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44600771714

楼主:
引用 网友C:
象牌的, 不俗耶~~~
http://www.ebay.com/itm/NEW-Zojirushi-Bread-Maker-Machine-Belt-BBCC-N15-BBCC-S15 ...

啥悔~ NT$710.- 不含運
完了!完了! 這臺又賠了

网友:
沒看過這種機子,但是光維修材料就 S710 了 客人會修嗎?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謝正一哥,哩這款,無港款露天也有~MANA數位全能製麵包機KM188 皮帶
http://goods.ruten.com ...

因主動輪徑小所以較易損壞,如兩輪均無溝槽用有溝槽皮帶並無益處,用KM188 皮帶型即可

网友E:
那就改小齒輪鏈條直接驅動...好了,保證攪拌有力.......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那就改小齒輪鏈條直接驅動...好了,保證攪拌有力.......

有看過護貝機是用齒輪跟鏈條的,但麵包機有嗎?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看過護貝機是用齒輪跟鏈條的,但麵包機有嗎?

我猜大概沒有~~那會變成絞肉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象牌的, 不俗耶~~~
http://www.ebay.com/itm/NEW-Zojirushi-Bread-Maker-Machine-Belt-BBCC-N15-BBCC-S15 ...

這台象牌故障的馬達驅動軸是多溝

這是美規的象牌,要送到加州才能修

今天偷偷殺三娘的NATIONAL麵包機,啃! 皮帶太小不夠長

台灣時規皮帶股份有限公司 多溝皮帶的規格看不懂,
不知道要怎麼開口買我所要的圓周長度為602mm、寬度為6mm,有沒前輩指導規格?
http://www.twbelt.com.tw/webc/html/products/show.aspx?id=32&kid=22

网友:
可以請問是什麼廠牌/型號
看到了.是美國象
那要找材料可能較傷腦筋了

网友:
如果用普通皮帶替代會怎樣??

少了溝紋  摩擦力降低  可能會有打滑導致發熱  皮帶就此變成消耗品

也不是壞事  這是我自問自答後的結果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台象牌故障的馬達驅動軸是多溝

筊杯問看看~~~
從1#圖3與17#圖1比對, 該皮帶應為4溝. 參考 http://www.twbelt.com.tw/webc/images/qa/P_0202.gif

從寬度為6mm與4溝來猜, 該皮帶齒距應為約1.6mm H-Type 參考 http://www.twbelt.com.tw/webc/html/products/show.aspx?id=13&kid=22

從圓周長度為602mm與皮帶規格來猜, 考慮圓周長度與節圓長度的差異, 似乎只有節圓長度590mm 型號 233H接近.
參考 http://forum.jorsindo.com/forum. ... 57&page=1#pid839156

從訂購範例來猜, 有機會是 230H4

大大可以打電話問看看, 也許可以直接將不良品寄過去比對, 或者將幾張照片mail過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筊杯問看看~~~
從1#圖3與17#圖1比對, 該皮帶應為4溝. 參考 http://www.twbelt.com.tw/webc/images/qa/P_02 ...

感謝!優閒兄~ 呵呵!哩足厲害
沒實物也能查出TYPE H,啃! 你那間廟卡準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主動輪徑小所以較易損壞,如兩輪均無溝槽用有溝槽皮帶並無益處,用KM188 皮帶型即可 ...

KM188 皮帶沒標規格? 好膽就去拍來存檔說

開飲機上有扁平矽膠圈,呵呵!剛好四溝、彈力強,耐溫不詳,開水的溫度可撐得過去

試著裝機,撥動馬達軸,皮帶可牽動轉盤,彈力袂麥

上電,測試

揉麵,熊熊有夠力

選用"快速烘培" 需時3小時

四小時後,檢查皮帶無恙,呵呵! 成功

网友G:
飲水機裡的矽膠水管(熱水)也很好用喔?不要亂丟
剪下套在吸錫器的吸嘴嘿嘿~超好用的~吸嘴不會Q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飲水機裡的矽膠水管(熱水)也很好用喔?不要亂丟
剪下套在吸錫器的吸嘴嘿嘿~超好用的~吸嘴不會Q起了~ ...

矽膠水管??? 哈哈! 三太子不是發了說

网友:
拿風火輪套上去~~~包準馬力十足啥玩意都能絞碎

网友:
謝謝各位大大的經驗分享、、、、、多看文章多學到一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