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VK278 故障詢求幫助!

楼主(2014-11-28):
ASUS VK278 故障狀況 : 插上電源線電源燈亮藍燈背光不亮,按鍵按全無反應面板不顯示!
螢幕正面
螢幕背面
型號貼紙
拆開背蓋
電源 + 恆流 ( LED背光 ) 板
AD板
插上電亮藍燈背光不亮,按鍵按全無反應面板不顯示!
PS:不好意思露了毛毛腿...
電壓送到AD板測量到的
紅 上面標示 +5V        實際測量到 +5.15V
紅 上面標示 +5V        實際測量到 +5.15V
黃 上面標示 DIM        實際測量到 0V
綠 上面標示 ON/OFF  實際測量到 0V
紅 上面標示 +5V1     實際測量到 +5.12V
紅 上面標示 +5V1     實際測量到 +5.12V
U4004  MX25L1605D
U4005  ATMLH016 04B 1
U4006  24C32WI
PS : MX25L1605D 上面有一小藍點是代表裡面有資料嗎?
PS : 24C32WI有換過24C32(空白),換上後也一樣!
Q4005  4411
這顆是給面板電源的輸出無5V ( PIN5~8 )

不知道怎麼查修,請大大們幫忙幫忙!

网友A:
我猜是那個25的有問題要燒程序,我只是猜的,不對勿怪

网友:
那一塊小綠綠~LED驅動板.很容易故障.需量測看看.

网友:
才三年就掛點?

网友:
表示 ASUS 品質可以自行控制損壞時間 真是高招阿 都是過3年才故障..神之器

网友:
AD板先不要接,1k電阻短接ON/OFF到5V,看看背光亮不亮說.不亮就往下修.LED DRIVER BOARD沒幾顆零件,
應該不難修.

网友:
建議:
先切割問題所在點-----是在PI板?或A/D板?
a).ON/OFF--從插上電源一直沒電?
b).按鍵到A/D板之間導通狀況?
c).ON/OFF端串一顆電阻接到+5V端-->LED有反應?

加油!!預祝成功!!

网友:
這台似乎比較偏向TV??

一般螢幕插上市電後就書出5V了~

ON/OFF是讓AD啟動LED恆流板還是起動電源板啊?

楼主:
TO : hankhu若是需要燒程序,我要去哪裡下載?
MX25L1605D燒程序要買哪一種燒錄器? 是跟燒錄24C系列的同一種機器嗎?

TO : a471 & sheepiwolf
現在的螢幕用料都很精簡,會壞很常有的事!

TO : gkjnn

電源板排線不聯接AD板,單獨5V串接電阻到ON/OFF腳發現真的LED背光不亮!

TO : benson1206
真的試了之後LED背光不亮!

TO : pnrwwn
a.從插上電源藍燈就亮著,NO/OFF腳就一直沒量到電壓!
b.按鍵每個用電錶歐姆檔測都正常!
c.從5V串接電阻到on/off,發現LED背光不亮!

感謝大大們提供測量方向,我先從LED背光為什麼不亮查起!

网友:
那就先往那塊恆流板查起,昆哥是老經驗了,所以比較能明確的指出故障點

楼主:
今天先從led背光模組下手~
由於是第一次修led背光模組,不知怎麼查起~ 乾脆就先從電容拆下來用電容錶量好了~
先拆卸led恆流板模組~
電源板上2組電壓所有電容都拆下用電容錶量過一遍~ 誤差最大的在5%以內~
led恆流板模組的電容也拆下來量~ 誤差也差不多在5%左右~
先都換上日系全新電容測測看~
剛開始測時是由5v串接1k電阻到on/off腳,接上電源led背光不亮~
再檢查時無意間發現on/off腳跟DIM腳連在一起時LED背光就亮了!
再把高壓部分電容換回原來的測試~
同樣on/off腳跟DIM腳連在一起時LED背光就亮了!
放著過5分鐘LED背光無異常持續亮著!
以前CCFL燈管不是只要接on/off就會亮起~ 這個卻是要on/off腳跟DIM腳連在一起時LED背光才會亮?
請問這樣LED背光模組算是正常嗎?

楼主:
紅圈是100uF/25V    黃圈是22uF/50v
紅黃圈電容有換過還是一樣接上電源線就亮藍燈,所有按鍵按了無反應!
接下來我該往哪邊檢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是那個25的有問題要燒程序,我只是猜的,不對勿怪

hankhu大大請問~
若是需要燒程序,我要去哪裡下載?
MX25L1605D燒程序要買哪一種燒錄器? 是跟燒錄24C系列的同一種機器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hankhu大大請問~
若是需要燒程序,我要去哪裡下載?
MX25L1605D燒程序要買哪一種燒錄器? 是跟燒錄24C系列的 ...

您好,我手頭沒有此台螢幕的程序耶,如果是確定是程序問題,那要不要徵求一下,看有哪位朋友提供。
不過還是建議你再三檢測看看,有時看似是程序問題但檢測過不一定就是程序問題喔

楼主:
TO : benson1206
有用電錶歐姆檔測過按鍵!

网友:
我看~
還是送修維修工作室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TO : benson1206
有用電錶歐姆檔測過按鍵!

有仔細確認按是0歐姆,不按是遠大於0歐姆嗎,附近的元件及排線是否有稍微量量看?
再不然你面板排線接頭(lvds)不要接,上電看看背光亮不亮,如果會亮面板NG也有機會,
如果還是不亮,查查看主板各點轉換電壓或去找程序燒看看.

网友C:
經驗,感覺板子沒問題,LED燈條查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仔細確認按是0歐姆,不按是遠大於0歐姆嗎,附近的元件及排線是否有稍微量量看?
再不然你面板排線接頭(lvd ...

有確認按鍵按下去歐姆檔倒通到0歐姆,不按按鍵時電錶錶針回歸到最左邊!
面板排線我再測測看! 感謝大大提供維修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經驗,感覺板子沒問題,LED燈條查看看吧

請看12樓PO文~ 已經確認過LED燈條是沒問題的!

网友:
電源板5V正常,單獨測試LED燈條也正常亮起,所以LED升壓板跟給升壓板的電源應該也沒問題,
查A/D板ON/OFF跟DIM的線路經過哪些東西,電壓為什麼送不回電源板。

楼主:
實在是查不出故障點,就只好改AD公板
先把上面連結到原AD板的2條排線拆掉!
從新焊接連到左邊小小塊AD公版的排線!
簡易測試!
簡易測試OK!
就這樣先測個一段時間,等都沒問題了再整個外殼組裝回去就完工了!
感謝板上各位大大熱心提供維修方向! 感謝再感謝!

网友D:
改公板.那外殼是要另外挖孔喔......
看似容易..改線 偶 就不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公板.那外殼是要另外挖孔喔......
看似容易..改線 偶 就不會

小小聲告訴你 這台是我第一次改公板 這台27吋內部空間大,公版小小一片沒鎖螺絲!
直接用VGA左右的六腳銅柱固定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小聲告訴你  這台是我第一次改公板 這台27吋內部空間大,公版小小一片沒鎖螺絲!
直接用VGA左右的六腳 ...

改公版...那沒按鍵觸摸式的.也要改成有按鍵的嗎?
(我的AOC e2236vw)

网友:
原來是AD版有問題 !

网友:
大大:
建議將故障狀況 : 電源燈亮藍燈背光不亮 加入標題方便日後查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