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微星775板子(G41M-P33) p0403bd 場效電晶體燒毀

楼主(2014-11-28):
這個p0403bd燒掉有替代的mosfet可以替代嗎?還是說哪裡有賣一樣的呢?謝謝大家

這個mosfet有替代的嗎?

這個mosfet有替代的嗎?

网友A:
P0403BDG 09 NIKO SOT-252 25V 75A 0.004Ω .原則上我會找 至少25V 75A以上的來代用 歐姆值能一樣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P0403BDG 09 NIKO SOT-252 25V 75A 0.004Ω .原則上我會找 至少25V 75A以上的來代用 歐姆值能一樣最好 ...

感謝啊~高手!
我目前有看到X天拍賣有P0403BDG?不曉得能不能買~目前有一班烙鐵能用! 或著是到電子材料店尋找囉?(新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啊~高手!
我目前有看到X天拍賣有P0403BDG?不曉得能不能買~目前有一班烙鐵能用! 或著是到電子材料店尋 ...

建議買一片同型號.或同系列的故障主機板來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買一片同型號.或同系列的故障主機板來拆

哈,同型號都是COMBO~
就暫時不考慮囉!
所以替代的比較不好嗎?
若是這樣,可能暫時不修?

网友B:
烙鐵要拆下很難哦,要不把原本的腳剪斷後直接焊上新的,mosfet若會發燙的話背後加上一個小散熱片直立也行,這樣可以撐一段時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烙鐵要拆下很難哦,要不把原本的腳剪斷後直接焊上新的,mosfet若會發燙的話背後加上一個小散熱片直立也行, ...

謝謝 maxding   指導
目前電源供應器接上cpu旁的田字形 ATX 4 pin無法啟動(CPU風扇不轉),但拔掉(CPU風扇會轉但也沒畫面)
所以仔細看了MOSFET有燒毀...不曉得是不是MOSFET燒毀的原因~
所以想直接買來更換看看XD
有建議嗎?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同型號都是COMBO~
就暫時不考慮囉!
所以替代的比較不好嗎?

並非比較不好.假設買一顆要25元.你也許會買兩顆.但~如果又壞其他東西....所以才會建議買一片故障主機板.因為也許還有其他要拆.是吧

楼主:
我附近的電子材料店似乎都沒有該零件誒><,要網路上購買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並非比較不好.假設買一顆要25元.你也許會買兩顆.但~如果又壞其他東西....所以才會建議買一片故障主機板. ...

我附近的電子材料店似乎都沒有該零件誒><,要網路上購買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附近的電子材料店似乎都沒有該零件誒>

嗯.盡量在同縣市購買.不要再浪費運費了.能自取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