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美眉燒壞 VITO FM3201

楼主(2014-11-28):
南部比較騷,美眉攏比查普郎卡古力

美眉奈:哥哥!電視不能看了

型號

診狀:

筊杯貢:一閃即滅,先查電源24V,再查BLON,最後才查點燈板

電源板是FSP194-3F01 (與FSP228-3F01港款)

檢到軟的! 二次測電解一家老小攏無正常

電解電容底端留一點空隙會卡涼勢

呵呵! 開機還是一閃即滅。查24V、BLON 3.3VDC正常
來查雙擊點燈板,當然先查 MASTER、後查SLAVE副板

這粒FET派呀!

糊一粒G25頂著

開機,港款還是一閃即滅

三太子功夫醜! 拜請土地公支援~~單擊點燈板

安捏! 美眉心情ㄟ卡虧活

网友A:
抱得動32吋的,肯定不是美眉。
要不然,老闆一定會倒衫缸。

診狀: 開机8   秒 一閃即滅

网友:
所以最後還是換了一片高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抱得動32吋的,肯定不是美眉。
要不然,老闆一定會倒衫缸。

啊!32吋是上,中,下哪一圍?

网友:
這一台美眉會常常回來找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抱得動32吋的,肯定不是美眉。
要不然,老闆一定會倒衫缸。

若走去倒衫缸,就袂災啥咪號作.......擠乃爆甲

网友:
哈哈哈。
三太子發維修文好歡樂,
看了心情好!

网友:
8秒才滅,會不會燈管線也有問題

网友B:
三太子大大...貼的這張是磨蹬啥東西好像是..
恭喜完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太子大大...貼的這張是磨蹬啥東西好像是..
恭喜完修...

恭喜完修...

网友C:
新手請教發問,
不將零件拆下,直接用晶體測試器測量的話,是否都可以這樣做,謝謝!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手請教發問,
不將零件拆下,直接用晶體測試器測量的話,是否都可以這樣做,謝謝!

建議還是要請下來量較準確。

加上元電路串並聯些電路原則上會影響判讀。
這例子 (兩顆MOS串聯一端地一端電源) 剛好是這顆MOS已全掛無半導體特性只剩電阻特性,所以可確定已壞。

所以還是拆下或適當斷路後在板上量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