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ZenGPS 測試看看

楼主(2014-11-29):
最近參加作研討, 題目是有關純粹 GPS 方案定位的可靠性和解析度的. 有哪個大大用 ANDROID 手機, 又有內建的 GPS 的, 可以考慮幫忙測試看看. 因為手機平板的品牌眾多, 無法單獨得到很多實驗數據.

玩樂一下
Android 定位API做的
禪 是很重要的
免費 沒放在app store
只能下載到本機安裝 ZenGPS.apk,    ZenGPS.rar (43.86 KB, 下載次數: 22)

啟動後一直在後臺運作, 暫時用一下, 應該還有很多BUG, 日後再改.
要在 應用程式 內關閉
那個一長串數字的經緯度, 看起來很嚇人, 其實是一連串小數乘法呀, 除法呀, 就得到一個顯示超多位數的值

至於這個看起來很長的小數, 是不是代表很準確呢 ? 當然不是, 乍看就以為利害, 其實說穿了, 就是半吊子 PROGRAMMER 的作品

看看地球的 WIKI, 地球的半徑, 平均半徑 6,372.797 km, 那地表上經緯度, 每一度角是距離多遠呢 ? 有很多教科書有寫, 不過也是一長串臭又難懂的公式

那怎樣算會比較好 ? 先來觀察一下, 用人家做的計算工具 (雖然沒有驗證過), 看看經緯度和距離的關係, 0.00001度變化, 大約等於1米的距離,

假使 Zenphone 的 GPS 輸出的資料, 一秒鐘內, 經度變化超過 0.0001度, 可以假定是在腳踏車或更高速地在移動.

那如果沒有動, 理論上是 0, 可是實際上, 他還是會變化的, 而且變化會超過 10 米. 軍用的才可能準確定位1米範圍內, 民用的話, 就算 GPS IC 有這能耐, 出口到米國以外, 也必須被閹割, 讓她用起來飄, 或是不夠準, 才能夠賣. 當然, 這是陰謀論, 如果可以的話, 不要買 TI 或者 BROADCOM 的 GPS IC, 換 MTK 的看看, 會不會一樣呢 ?! 實際上, 就算 IC 良好, 有些環境因素也會讓 GPS 的輸出變化.

插花了...........回來正軌, 再看看, 怎樣可以把 "靜止的位置" 顯示出來, 但是又儘量排除 GPS 飄的問題呢 ? 其實有個方法, 小學生都會的, 或者炒股票的都會, 那叫平均法. 假設經度不變, 如果每秒都得到 GPS 提供的緯度值, 每次新來的都給他加起來, 加到第8個或第10個時候, 就把總數除以8或10, 得到的就是平均值. 這時候, 把總數減去最前面的那個, 等待最新的一個, 加總後又再平均一下, 那得到結果自然很接近前一個平均值. 這樣做就可以有效的用這個移動平均法減低 GPS 飄的問題, 所有數據採計都是可以用這個雜訊濾波方法的, 但是反應速度變慢, 很多導航軟體設計用這個, 表現就是急轉彎他會反應慢半拍, 有更好的方法不過是別個題目, 暫且不表. 那問題來了, 移動時再加上這 GPS本身飄的時候, 怎樣判斷呢 !?

其實, 只要集中注意力 (設緯度不變) 看經度小數後第3到第5位就可以了, 因為, 這馬 GPS, 不可能給你1米精度的, 同時, 人類在地表的移動速度現時也不會快到200米每秒, 換算起來, 就是 0.00001到 0.001度每秒 的範圍內變化, 把她乘以 100000, 就是整數範圍 1 到 100, 這樣就很好算了, 整數, 也是代表每單位就是1米左右. 當然, 移動速度越高, 誤差就會越大, 這要用另外的方法來矯正, 作一個表格, 把 1 - 200 的對應度數變化都列出來就很容易了, 查表就知道移動多遠了.

猜想了這麼多, 實際試試看能不能實作出來...待續, ZenGPS, 重點就是這個 禪

网友:
GPS不準似乎不是在IC動手腳
某年,米軍已經取消對GPS訊號動手腳
現在的不準應該是天候、環境、各家技術(smooth)

搭配地磁

搭配三軸加速度

軟體得再花點苦工…

网友A:
不好意思多話一下。

民用與軍用 GPS 還是有許多差異在,從硬體、韌體與軟體都不同。
可以先看這個 http://zh.wikipedia.org/wiki/GPS信号 接收晶片與接收頻道單頻與雙頻的不同,解 C/A 碼或 P 碼也不同。

但現在的民用 GPS 因半導體技術進步的關係所以接收靈敏度與同時可接收的衛星數量都大為提高,所以定位的精確度也比以前高。
接收地點視野好還是運氣好或接收時間長也能收到並計算出很精確的座標來,以前放在高山上定點的普通 GPS 只要接收時間超過一天其輸出的數值精度也可以比擬 DGPS 了。
現在能夠買到的較好民用等級 GPS 晶片已經可以達到 10M 以內的誤差,例如裝在遙控多軸飛行器內都能自己準確的自動回航。

3C 商品用的 GPS 晶片不會很好,要考慮需求、成本與耗電的因素,又如果工程師沒經驗軟體寫的不好小數點以下給您十位數也是好看的。
所以許多人如有 GPS 的應用需求會去買專業大廠家的製品,所以平板或手機上的 GPS 也是不要抱太大希望,工程師寫的程式碼可能都是抄來抄去的。
Zen 系列產品我是沒有,不過聽說問題很多是嗎?工程師們搞不定應該是主因。

如真想做這方面的應用或探討應該是去找來各家 GPS 晶片自行焊接再經過 RS-232 或 USB 傳輸再用電腦程式解碼出來會比較有用,光配合該晶片廠家出的應用/工具程式就能看出許多差異來。
用現成的手機與 APP 這方面幫助不大。

网友:
我是直接對天線動手腳  用OK線拉長

手機的濾波器跟阻抗匹配器真的很強大 要是以前這樣玩放大器不用一天就再見了吧
圖等等附

网友:
引線
焊接點
本來是從下面的連接器接出來 後來為了方便換線
所以就把印刷天線一部分刮開上錫
WCDMA (右) 與 GSM  (左)
GPS

或考慮使用陶瓷天線  手上這台的WIFI就是用這種天線

网友B:
小弟做過實驗,其實是為了省錢,把原來只有1套的公發GPS定位程式複製到人手一套

三星的平板穩定度比手機好
HTC定位有點慢
ASUS的比較穩定(平板手機都差不多)
SONY手機穩定度不錯

网友C:
小弟對gps一直都很有興趣, gps時鐘 超速警報 ...但是大多是使用 holux 的gps,而這些廠商應該也都使用別人的接收解碼晶片 這幾年聯發科也大量出貨,我對精度需求不高,但從是開機到接收到4個衛星的時間有時候都超過好幾分鐘,這最頭痛!!
GPS每秒鐘發送一次信號 信號裡面有很多數據 包刮 時間 經緯度 高速 速度 好像還有方向...這些參數是有一定的格式,但是我發現 不同公司作出的東西真的不一樣,有一次買到韓國的 GPS模組卻發現它把 經緯度的數據給刪除了 只有時間!! 還好我只是作 GPS時鐘,所以 要作GPS相關的APP 除了程式要寫的好以外,買到的 GPS模組真的很重要,送出數據的週期已經無法改變,能夠改善的就是從裡面撈更多的資料,比方說運算的數據參考前幾秒的速度和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弟對gps一直都很有興趣, gps時鐘 超速警報 ...但是大多是使用 holux 的gps,而這些廠商應該也都使用別人的 ...

android 的 GPS 是公開的介面, 開源, 有應有的資料, 沒有閹割

有的話寫信去客訴GOOGLE和製造商, 除非他不用 GOOGLE PLAY STORE

但是重複性和定位速度還要驗證, 因為定位慢, 定點會飄, 就不是軟體的問題, GPS RF / 解碼  IC / GPS 訊號資料的忠實性都會影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弟做過實驗,其實是為了省錢,把原來只有1套的公發GPS定位程式複製到人手一套

三星的平板穩定度比手機好 ...

大大, 請問MTK 2014的 6630 有用過嗎

楼主:
大. 說實在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多話一下。

民用與軍用 GPS 還是有許多差異在,從硬體、韌體與軟體都不同。

大大

這個資料不錯.

但試驗結果依然讓人看到有疑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 請問MTK 2014的 6630 有用過嗎

沒用過

小弟試的機子
SONY L26II
SAMSUNG NOTE2 NOTE3 某4核心手機(型號忘了,只記的要價20000) 某2核心手機(型號忘了,只記的要價6000)

HTC蝴蝶機
ASUS TF700 NEXU7 某4核心變形平板手機(型號忘了,只記的要價20000)
阿共雜牌PAD2

基本上有同事拿來小弟就裝,GPS模組還是G牌的定位最快,阿共雜牌的還有GPS無法啟動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