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5b-vm do/s 無法開機.無畫面.無嗶聲

楼主(2014-11-29):
主機板是突然不能開機的

情況如下:目視主機板無異常.送電後,按下開機按鈕,cpu風扇高速運轉,但無beep聲,螢幕無顯示

上除錯卡.沒插記憶體.開機cpu風扇會轉.無畫面,無嗶聲.不跑碼.RST熄滅

請問那這樣是要如何查.cpu供電?我完全沒經驗.請不要怪我問題較多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image&aid=179097&size=300x300&key=d7519c4f53233a89&nocache=yes&type=fixnone

网友A:
RST燈熄滅是什麼意思你要解釋啊~~每張除錯卡燈號表示方式都不同,有的是
燈亮正常有的燈滅正常...直接講RESET正不正常就好了

看一下CPU核心電壓出來沒~~
看一下PCI介面時脈訊號電壓有無...

楼主:
引用 网友A:
RST燈熄滅是什麼意思你要解釋啊~~每張除錯卡燈號表示方式都不同,有的是
燈亮正常有的燈滅正常...直接講RES ...

我也不知道RST正常是如何.我第一次用.非電子本科
請問這張板子CPU核心電壓.PCI介面時脈訊號電壓要測哪裡

這裡電壓不知道是不是正常.

感謝有回覆指教的前輩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RST正常是如何.我第一次用.非電子本科
請問這張板子CPU核心電壓.PCI介面時脈訊號電壓要 ...

參考看看.希望對你有幫助 http://bbs.pigoo.com/thread-53154-1-1.html

网友C:
pci時脈訊號,或許a大說的是pci插槽B16腳,不清楚的,搜尋pci腳位看看

cpu電壓量測,印表機埠跟cpu中間應該會有很多組跟你3#量測的圖類似的mos管
那邊可以量到cpu電壓,或者你要量電容正極,或是電感,也行啦
去找cpu vcore電路圖,看一下就會知道該量哪邊.

楼主:
感謝大家的指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參考看看.希望對你有幫助 http://bbs.pigoo.com/thread-53154-1-1.html

我就是不知道要如何找到這些腳位與電壓的資料才想問看看是否有人能夠指導一下.你這太專業了.我望塵莫及.只能慢慢看一些維修案例.

网友:
引用 网友C:
pci時脈訊號,或許a大說的是pci插槽B16腳,不清楚的,搜尋pci腳位看看

cpu電壓量測,印表機埠跟cpu中間應該會 ...

嗯~~是PCI插槽的時脈訊號(B16)...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不知道要如何找到這些腳位與電壓的資料才想問看看是否有人能夠指導一下.你這太專業了.我望塵莫及. ...

那你應該放下這張主機板,免的你胡搞瞎搞糟蹋這塊板子~

應該先去紮馬步練基本工!~起碼先學會使用除錯卡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是不知道要如何找到這些腳位與電壓的資料才想問看看是否有人能夠指導一下.你這太專業了.我望塵莫及. ...

那~請你試著將CPU旁的MOS照一張放大圖.我盡量提供一些意見給你

网友:
這塊板子蠻老了,可先檢查主板上的電源控制晶片或北橋。
用手壓住北橋後開機看會不會跑碼,拆掉北橋散熱摸看看會不會發熱。如果跑碼可能北橋虛焊。老板子無鉛製程通病。
當然也有可能是CPU不供電。
要看除錯卡的說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請你試著將CPU旁的MOS照一張放大圖.我盡量提供一些意見給你

空板 只裝上CPU.沒插記憶體.沒裝電池.電源開啟後.開機cpu風扇會轉.無畫面,無嗶聲.不跑碼FF. RST熄滅(看說明正常是會熄滅)
壓住北橋後開機也不會跑碼.北橋手摸會發熱

各接腳的對地電壓如圖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image&aid=179228&size=300x300&key=521007f9724a3bd6&nocache=yes&type=fixnone

网友:
看起來你的
+12V = 12.14V
+3V = 3.32V
+5v = 4.82v
cpu 電壓 = 1.27v
PCI B16 = 1.59v~感覺有 clock在跑~
PS: 我是不負責任嘴砲喔~因為我沒修過主機板~

网友D:
記憶體槽 119 120 238 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D:
記憶體槽 119 120 238 電壓?

記憶體槽
64=1.91
119=3.36
120=3.36
238=3.32

网友:
看起來電壓似乎都正常? 個人認為

注意一下板子usb9 10 旁邊的CLRTC jumper是不是有確實短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板 只裝上CPU.沒插記憶體.沒裝電池.電源開啟後.開機cpu風扇會轉.無畫面,無嗶聲.不跑碼FF. RST熄滅(看 ...

非常用心.電壓都標出來了.再次證明.越用心發問.就會得到越多回應.PCR都有了. 兩個小建議 刷BIOS 或檢查南橋邊的電容 820U  或1000u  或乾脆那幾個都先換掉

楼主:
更新狀況.......
按開機SW完全無反應 .按開關3.3V電壓會拉低.請問W83627DHG-A 是如何作用.或是如何測量

楼主:
有點灰心.請問大家幾個問題.

1.此機板BIOS晶片在哪?

2.裝上cpu後.atx綠線接地想強制啟動.但電源供應器完全無反應.但拆下atx短接電源供應器可以動作.是什麼原因?

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點灰心.請問大家幾個問題.

1.此機板BIOS晶片在哪?

1.理論上,是在電池跟南橋中間那棵八隻腳的ic
   旁邊有七隻腳的SPI接腳

2.風扇有動一下才停止? 如果是的話,我猜是有短路,所以跳保護

网友D:
後來一下這是套裝機的板,刷bios前最好先備份起來~~
我想會不會是您在量測的當中,導至12v短路的呢?把12v 4p拔掉開機看看就知道,若不是12v短路影響.......
就 換32k> io > 殺南橋 剩下的就請高手回答了~~
以我來說,換到io還不行就放棄了~~

网友:
感謝各位 路過 學習了

楼主:
因為我是個初學着.工具不多.像換橋這部分就無能為力.現今只能多跑元件理論與實際相對照.
現今連POWER風扇都不會動了.可否請問請問W83627DHG-A 第71腳現在為0V. 32K一腳0.65V.一腳170mV
請問有人可以提供71腳工作原理和元件連接線路圖嗎?

楼主(2015-01-08):
更新狀況.這一個月來都是有空就拿出來查一下.在查CLRTC jumper的時候發現電池電壓不穩定.時有時無.短接p拔掉後電壓正常.感覺有短路.追線路有到W83627DHG-A .在量週邊電阻電容後發現一顆3極管疑似短路拆下後真被擊穿.購買料件換上後以為可以搞定....還是不開機.格幾天後在對岸的維修案例中發現(我本人打再打CPU供电对地值221没有明显短路,但值有点偏小。G41主板CPU供电对地值基本在300以上。那么表示有元件性能不良导致对地值偏小。)量對地阻ˊ值4p12v也只有228.很可疑.拆下量真的有一顆09n03la mos短路不良.....找了一顆66nq03替代換上後真的可跑碼哇真開心  最後感謝各位前輩的指導和意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後來一下這是套裝機的板,刷bios前最好先備份起來~~
我想會不會是您在量測的當中,導至12v短路的呢?把12v 4p ...

12v 4p有沒有拔掉都是一樣的狀況.所以才沒懷疑4p有短路

楼主:
請教一下...現在還有一個問題.拔電後bios無法記憶.CLRTC jumper插在1,2腳電壓就不見了.移除後電壓就正常.感覺是2腳以後的電路元件有問題.不知有沒有人可以指導一下方向.沒電路圖好難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一下...現在還有一個問題.拔電後bios無法記憶.CLRTC jumper插在1,2腳電壓就不見了.移除後電壓就正常.感 ...

http://bbs.pigoo.com/thread-19290-1-1.html

這篇版上的CLRTC電路可以參考看看

楼主:
這塊主機板線路有點不一樣..二極體直接到1腳....
還有一個疑問...貼片電容容質不知要如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一下...現在還有一個問題.拔電後bios無法記憶.CLRTC jumper插在1,2腳電壓就不見了.移除後電壓就正常.感 ...

換電池座看看~~

网友:
多看、多聽、多學、就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