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松香清潔劑

楼主(2014-11-29):
請問各位前輩 松香清潔劑 該如何調配ㄋ?
這是我買到的松香~    跑了好幾家中藥店

以下是泡酒精的~   找時間再來用看看~
第一次用不知道這顏色是正常還是不正常~!!!

我是95%的 網路上是說99%的效果必較好~
我是不知道有沒有差別~~!!

网友A:
您應該弄混松香清潔劑的意思了。

松香清潔劑是要清除銲接後的松香助焊劑,是酒精或丙酮這類的高揮發性液體才是清潔劑。

您泡的這種叫做松香液,是以前自己洗 PCB 時塗在表面在沒有綠色防焊膜時作為保護銅箔不氧化與協助焊接用的。
以前就很不喜歡自己洗 PCB,用手摸都會黏黏的,不塗這個還不行。

网友B:
這叫助焊劑  不是清潔劑
調配方法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9%E7%84%8A%E5%8A%91

補充內容 (2014-11-30 10:36 AM):
連結修正補充: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9%E7%84%8A%E5%8A%91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叫助焊劑  不是清潔劑
調配方法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9%E7%84%8A%E5%8A%91 ...

版大,你這麼連結別人是點不出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叫助焊劑  不是清潔劑
調配方法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9%E7%84%8A%E5%8A%91

了解!   謝版大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應該弄混松香清潔劑的意思了。

松香清潔劑是要清除銲接後的松香助焊劑,是酒精或丙酮這類的高揮發性液體 ...

了解!   謝版大說明!
又長知識了!!

网友C:
  盡量使用“無水酒精(乙醇)”,那種用於實驗室的分析純級乙醇,含水量很低,不要使用藥用酒精(乙醇),更不能用甲苯之類的苯基溶劑!很毒的的啦!
  一般含藥用酒精含量在70~75%,用於消毒;95%乙醇含量的藥用酒精用於紫外線燈擦拭。因此,藥用酒精裡邊水含量比較高,而含水的松香乙醇Flux會影響焊接質量。
  松香酒精溶液流動性好,能很容易地滲進BGA芯片底下,對加焊很有幫助。另外,這類flux相對網上號稱“環保”的東西要可靠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盡量使用“無水酒精(乙醇)”,那種用於實驗室的分析純級乙醇,含水量很低,不要使用藥用酒精(乙醇) ...

了解!!   多謝版大指教!!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