鑫鴻 REX-400B12沒有PG訊號和風扇不轉

楼主(2014-11-30):
經手時測試,可以啟動,沒有PG訊號和風扇不轉
有接1棵硬碟,測試12v 5v 3.3v正常,
風扇沒故障,風扇插座沒電壓
開殼看有發現爆電容,更換電容後狀況不變
測量高壓處電容有150V
有爬文有5VSB修低壓,沒有5VSB修高壓
懷疑是控制IC ps222s故障,測量電壓
1        14 0.1
2 接地   13 11.2
3 0.1    12 5V
4        11 3.3V
5 12V    10  12V
6 1V     9  3.3V
7 12V    8  5V
接下來就不會,請大家幫忙看看

网友:
+12V2
線路有問題

楼主:
感謝大大回覆,經測量風扇插座有6V
不知名元件前方有12V,這是否不知名元件有問題?

LM393

LM393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回覆,經測量風扇插座有6V
不知名元件前方有12V,這是否不知名元件有問題? ...

沒有問題
這台可能有溫控裝置  對這熱敏電阻加熱就可知分曉

网友B:
重點放在没有P.G 訊號 !!

不知你的 管理電源 IC 是哪顆  ?? ( ic 編號)

你的 ps222s  pin1 =PGI 是多少V  ???

看你的數據没寫 ~~
如果没有 P.G.I 當然就没有 P.G.O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點放在没有P.G 訊號 !!

不知你的 管理電源 IC 是哪顆  ?? ( ic 編號)

感謝大大回覆,管理電源 IC 是ps222s
1  1.4V        14   0.1V
2  接地        13  11.2V
3  0.1V        12      5V
4  0.2V        11    3.3V
5 12V          10     12V
6 1V             9     3.3V
7 12V           8        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有問題
這台可能有溫控裝置  對這熱敏電阻加熱就可知分曉

大大指的是這裡?如何加熱?

熱敏電阻

熱敏電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回覆,管理電源 IC 是ps222s
1  1.4V        14   0.1V
2  接地        13  11.2V

PGO 的線路跑一下 !!

會接一個電阻提供 5v 的 , 測一下是否正常 !!

或吸空錫讓 14 pin 空接 , 再測一下電壓是否有 5 v !!

以上如果都正常 !!
不排除 IC 本身故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