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anasonic NR-V158RB 洗衣機無法正常工作

楼主(2014-11-30):
狀況:啟動後-->洗衣盤轉動偵測-->由進水閥進水-->約莫5分鐘-->洗衣盤轉動-->約莫2分鐘-->停止進水-->所有動作均無-->顯示正常

由進水閥進水-->無論設定為單獨洗衣或自動洗衣-->其狀況均與上述相同

直接加水入桶內-->可以洗衣也可設定洗衣後自動脫水

個人曾判斷可能是水位偵測,只是由外部加水入桶,洗衣機又能分辨水位高低,所以還是無法判斷

求問版上諸位先進:這狀況大多是何物品不良造成

网友A:
注水水量太小,造成規定時間內無法到達最低水位

應該是供水器髒堵住了,將注水管轉下,供水器的頭用刷子刷一刷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水水量太小,造成規定時間內無法到達最低水位

應該是供水器髒堵住了,將注水管轉下,供水器的頭用刷子刷一 ...

謝謝不吝指導
首先已確定進水處乾淨無髒汙,而且進水量雖不大也與往日相差無幾
再則桶內經過數次啟動已累積部分水量,還是相同結果
頭殼痛痛

网友:
水位偵測有問題..檢查線路跟插銷有無銅綠..應可完修..還有內桶污髒也會偵測不良

楼主:
謝謝指導

以下進度報告:
水位偵測管路通暢無阻
內槽乾淨無汙
所有電路插PIN無銅綠,也清理過
門開關銀接點清理過
所有進水管路無阻且已清理完成
結果狀況依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指導

以下進度報告:

所謂的內桶污髒水位會偵測不良,指的是通氣管所接的水槽氣室內髒汙
就算水槽很乾淨不見得氣室內就乾淨,若氣室內微堵,也會有類似的狀況發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謂的內桶污髒水位會偵測不良,指的是通氣管所接的水槽氣室內髒汙
就算水槽很乾淨不見得氣室內就乾淨,若 ...

謝謝指導

確認水位偵測壓力導管並無堵塞,經拉開管路水量達某一高度時亦能由此管順暢排出
怕微堵也做過清理工作,結果相同
再請教又有何該做而未做之處?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指導

確認水位偵測壓力導管並無堵塞,經拉開管路水量達某一高度時亦能由此管順暢排出

確認水位偵測壓力導管並無堵塞,經拉開管路水量達某一高度時亦能由此管順暢排出....

這動作讓水位偵測壓力開關,失壓無法啟動水位偵測壓力開關。

可先插一壓力導管在水位偵測壓力開關上,再用嘴吹氣以啟動水位偵測壓力開關。啟動後堵住(折管)保持壓力以利確涊水位偵測壓力開關,是否不良!

楼主:
謝謝指導

<確認水位偵測壓力導管並無堵塞,經拉開管路水量達某一高度時亦能由此管順暢排出
怕微堵也做過清理工作>
上述動作乃針對以下現象所做之對應工作,測試時當然是先排光再重新注入水
<所謂的內桶污髒水位會偵測不良,指的是通氣管所接的水槽氣室內髒汙
就算水槽很乾淨不見得氣室內就乾淨,若氣室內微堵,也會有類似的狀況發生>

對水位偵測器吹氣,早期生產的洗衣機此招很好用,
近期所生產的洗衣機要掌握正確吹氣量實不容易,有時還會產生誤動作
從沒遇過類似狀況,繼續求助中

网友:
那如果持續不理它最後會不會出現故障代號 ?

楼主:
持續不管它最後會出現U或是0
接著又出現14 曾看過幾次不同感覺上可能是剩餘時間

网友B:
這台有多顆進水閥請檢查是否其中有一(N)個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有多顆進水閥請檢查是否其中有一(N)個故障!

謝謝指導
雖然有拆下清理卻無進一步檢查
馬上去確認

楼主:
經查果真四顆進水閥其中有一顆不良
待明日找一顆裝上,測試後再來回報

謝謝各位先進們的襄助

楼主:
既然知道進水閥已經不良
順便了解一下,此機共有四個進水閥:一般進水,洗劑盒,柔軟劑,銀抗菌
個人猜想此機一啟動先轉動幾下判斷衣服多寡,再出水將洗衣粉跟柔洗精釋出,轉動攪拌之後再進水洗衣
此次不良之進水閥為控制主洗衣出水(銀抗菌),因故才無法繼續洗衣行程

最終未向國際牌申請材料更換,沒辦法就是懶,還有就是一次需更換全部整組進水閥,無法獨立更換單一進水閥.
個人處理方法:將整座拆下迴轉180度裝下
該機目前可正常工作,故障零件依舊為何說正常,迴轉180度剛好將銀抗菌及柔軟劑進水閥對調,反正平時就將洗衣劑直接加入桶內所以無差,客戶的肯定要換新不然就沒摳摳收

再次謝謝幾位先進的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