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棄Messenger把FB原有訊息功能找回來

楼主(2014-11-30):
該死的FB檔案都夠大了
還搞了一個難用到爆的Messenger APP
還強制把FB內有的訊息功能強制關閉
好在國外的XDA網友AntaresOne
開發了一支Facebook Chat Enabler APP可以把被FB隱避掉的訊息功能找回來!! FacebookChatEnabler.rar (365.29 KB, 下載次數: 5)

*此小軟件適用於最新的 21.0.0.23.12 版 Facebook
*適用於Android手機上
*安裝前請先移除Facebook Messenger後在安裝
*安裝第三方軟有一定風險~請自行評估是否安裝
*可能會有部分功能異常

网友A:
把被FB隱避掉的訊息功能找回來!!

我不能理解…所以去找了原文來咬
http://forum.xda-developers.com/ ... at-enabler-t2934179

Hello guys. As most of you know, chat in Facebook app doesn't work anymore and now you need to install Messenger app. At the moment is not the same for all the countries, as far as I know they are slowly migrating chat from app to Messenger only.

I made this simple app to enable chat again in main Facebook app without installing Messenger.

Root isn't needed and works between Android 2.3 and latest 5.0, on any device that supports Facebook app.

Disadvantages of Facebook+Messenger installed at same time: HUGE battery drain and RAM consumption, device may slow down etc. (especially low-end devices)

Advantages of Facebook Chat Enabler: It's only an enabler and is never executed by the system, meaning no battery drain/RAM consumption/resource eating at all. (Facebook app itself drains battery)

If you have Messenger installed, uninstall it before installing my apk. After installation you don't need to do anything else, no icon is showed in menu and chat will magically work!

大意是,fb很難聊,所以作者寫了一個軟體可以傳訊息的

你的文是複製過來的?所以我只能給一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被FB隱避掉的訊息功能找回來!!

我不能理解…所以去找了原文來咬

似乎不是另外寫一個聊天的APP

看起來像是ANDROID上的FB聊天功能,被廠商給屏蔽掉了
變成要再安裝一個聊天APP外掛,才能互傳訊息.

但是這個作者開發了一個APK,把原本被屏蔽掉的FB聊天功能又開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