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32-K53 筆電電池如何拆開取出電池芯?

楼主(2014-11-30):
A32-K53

A32-K53

這是A53S的電池,用久了續航力不行了。想拆開來自己換鋰電池。可是沒看到螺絲,從接縫硬掰也不行...只差沒用鋸的而已。
有誰拆過指點一下,還是只能用鋸的暴力拆解?

网友:
是的, 沒特殊工具只能暴力拆解
參考http://bbs.pigoo.com/thread-54299-1-1.html

電池包一般都是用膠黏合不用螺絲.
如有類似超音波刀之類的工具就可以較溫和小心一點切開~~~

网友:
外殼有些是膠封,有的是高週波封殼.
要用暴力拆解,用塑膠榔頭或鐵榔頭墊
厚布,從接縫角落敲,再用手慢慢扳開,
可利用痞酷鏟,小心不要弄壞裡面的電路板.

電池是用點焊,若用烙鐵可能較難搞.

网友:
試試看PCB切割刀吧!

网友:
暴力就是一切!

网友:
我是用刀片耐心慢慢割~~祝您成功

网友A:
讓你拆開換芯也沒用一樣檔不久
沒程式沒工具你也修改不了它的保護機制
要修改保護改容量也要有密碼

補充內容 (2014-12-1 01:27 AM):
工具TI的EV2300 跟TI的程式BQXXX的軟體跟華碩的密碼才能修改容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讓你拆開換芯也沒用一樣檔不久
沒程式沒工具你也修改不了它的保護機制
要修改保護改容量也要有密碼

以前的華碩電池都要用刀慢慢割
現在新的比較薄
在拆要注意電路板跟正極才比較不會導電燒壞主版
其實現在新的原廠電池才一千多塊
舊的可以拆開研究學習看看

网友:
用刀片耐心慢慢割~~祝您成功

网友:
這個說過很多次了,沒有解決裡面的晶片問題,光是換電池是沒有用的。
這也是為什麼當初我們在團購行動電源盒時,可以用舊筆電電池的原因,因為筆電的電池組不能使用,大多數並不是電池壞掉,而是晶片鎖住了。

网友:
就像BMW的車子換電池要先並聯一顆,避免電腦鎖住,尤其是SONY的電池編寫密碼到現在都還是天價

楼主:
雖然最後還是把外殼拆壞了,只好殺電池出來用。
不過,嘗試多次發現一個好工具...就是用壓克力切割刀,順著縫隙慢慢刮,可以完整地把外殼拆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