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西屋WT-L3258IP 一小時後無聲.然後關機

楼主(2014-11-30):
   量測電源版通往AD板24v電源.(從23.5v一直下降到19....v)先無聲.後關機.    發現一顆穩壓icPQ31RV31(圖片1紅圈處). 輸出電壓會隨著散熱片溫度升高.而下降...  多加散熱片只會延遲久一點.狀況一樣     吹電扇就沒問題 感覺是散熱不夠      .上拍賣找一樣型號(FSP195-3F01)發現網上的電源板並沒有這棵穩壓ic(圖3)..那是否可把它拿掉加一個線圈代替.而電路板需要做何改變嗎?  麻煩有這個電源版的大大幫我看看

.

网友A:
上面鐵片拆開找找看是否有熱敏電阻。感覺是初級的熱敏電阻故障。

网友B:
能確定兩片的規格一樣嗎?
不可能多一顆零件還是一樣的電器規格。
一定有不一樣(圖不清楚無法辨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鐵片拆開找找看是否有熱敏電阻。感覺是初級的熱敏電阻故障。

這就去拆開看看.初級AC輸入後串接兩顆熱敏電阻NTC1.NTC2.要如何測量.次級在散熱片旁也有一顆小熱敏電阻.也需要拆下測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確定兩片的規格一樣嗎?
不可能多一顆零件還是一樣的電器規格。
一定有不一樣(圖不清楚無法辨識) ...

確定是一樣的(FSP195-3F01)

网友:
那顆穩壓ic,輸出是多少伏特?
會異常發熱的原因要先找出來
1.穩壓IC本身故障
2.後端電路有問題
3.來源端電壓異常升高

要將穩壓IC拿掉,必須瞭解到後端是接到哪部分
如果確認後端電路無異常,可以考慮買DC-DC模組來替換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就去拆開看看.初級AC輸入後串接兩顆熱敏電阻NTC1.NTC2.要如何測量.次級在散熱片旁也有一顆小熱敏電阻. ...

拆下壓敏電阻 ! 在常溫下用萬用表10K檔,紅黑筆各接一端,測得應該為標示值,然後用吹風機或烙鐵靠近,觀察阻值,應該會變高,如果沒有變化,或變化微小,應該是壞了。

网友:
這有PQ30RV31資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下壓敏電阻 ! 在常溫下用萬用表10K檔,紅黑筆各接一端,測得應該為標示值,然後用吹風機或烙鐵靠近,觀 ...

壓敏電阻是.........?請問英文代號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壓敏電阻是.........?請問英文代號是......

電源板大多是綠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源板大多是綠色。

請問M大壓敏電阻跟突波吸收器是相同的東西是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確定是一樣的(FSP195-3F01)

我知道,有看到型號

1.能確認電氣規格嗎?
   再圖左邊中央資訊!
2.sharp 這顆第一腳和第二腳電壓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有看到型號

1.能確認電氣規格嗎?

+24V1=5.5A
+24V2=1.5A
+5V=0.5A
SHARP(以換良品)第一腳24V.
                              第二腳23.5V隨著溫度升高而下降至19......先無聲再關機

楼主:
引用 楼主:
+24V1=5.5A
+24V2=1.5A
+5V=0.5A

AS358A
EA1532A
L6598D

楼主:
剛試了一小時.用一個12V小電扇直吹電源板散熱片.電壓就不會下降.保持在22.5V.那我是否可以考慮在機子內裝一個電扇.
大大的看法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24V1=5.5A
+24V2=1.5A
+5V=0.5A

我想表達的是,SHARP這顆在板上是何用途! 為何和其他板子不同? 一定有電氣特性不同的地方。
若沒用處拆下又何妨。

SHARP這顆輸入24V沒問題,但輸出23.5V 這電壓給誰? 先清楚這輸出往哪,再看問題點。
不是降溫就好...

這組電原有兩組不同24V,拿電錶量一下查的線路,問題在24V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表達的是,SHARP這顆在板上是何用途! 為何和其他板子不同? 一定有電氣特性不同的地方。
若沒用處拆下 ...

24v2是供ad板使用.24V1是供高壓版用
說也奇怪上網找了多片(FSP195-3F01)電源板.沒有一片跟我的一樣..都是少SHARP這顆.甚麼原因呢?
目前先裝機.並在後殼挖一孔.裝一風扇(12V)用7812從24V降12V..並把供給AD板24V2電拉出機外監看24V變化
已不會降太多保持在22.3V..先試機一段時間在報告情況.

网友:
既然知道24v2到主板,那板子圖?
這電壓供給哪區塊哪顆晶片哪些電路?沒圖誰知道。
風扇再大再強只是有時,治標沒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