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同V37G100 OSD字體出現疊字,主機板故障嗎?

楼主(2014-11-30):
大同37吋型號V37G100

故障現象如下圖所示:
信號源選項、設定選項等所有字體都出現類似疊字現象,請問這是主機板故障嗎?
是否24C相關IC出問題嗎?請前輩解惑!

网友:
印象中多為panel問題居多

网友:
T-con 一試.

网友:
可能程式問題

楼主:
這應該不是邏輯板的問題

网友:
不像是疊字(圖片)

倒像是有間隔......公板的工廠模式所謂的AB
如果是的話那是軟體的問題

网友:
这很像是液晶显示器调整中“相位”出问题了。建议重新进工厂模式设置或者重新刷一下数据吧!

楼主:
請問前輩,大同程序如何取得如何燒錄,小弟只會燒錄樂華V59程序,其他廠牌程序燒錄還在學習中

网友:
只有OSD會這樣嗎???

重置不行的話,應該要查查濂波,主板及供電都看看!!!

楼主:
OSD現象最明顯,電源板各組電壓正常,恢復工廠設定也重設,現象依舊存在。

楼主:
更換主機板後解決問題。

网友:
26到42吋的主基板一樣,軟體不一樣,需要軟體加上轉板一塊,這是廈華系列的電視

网友:
資料跑掉了,换4C16重置無用就換板吧.

楼主:
確認是25L32出問題,請問台南市區有哪位前輩可幫忙燒錄?小弟付燒錄費用>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