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價邏輯分析儀學習微處理的好工具!!

楼主(2014-11-30):
用 C語言 控制MCU作玩具也已經好幾年了,沒有壓力進步慢是一定的,最近開始用 舅舅您 對岸代購的 SALEAE 的邏輯分析儀,好用!! 所以一定要分享給網友們,這不是推銷,但是誠心的推薦(價格記得只有幾百元)!!
日前 寫 LGC12002 串列七段顯示,這幾天 想要了解 溫溼度感應器的特性,有這個儀器可以把現象顯示出來,很容易發現自己的程式寫錯,對於時序的確認來說最好不過了,...

上圖的白色部分解開放大

這是 LGC12002 的相關波形

當然期間也發現一些問題,期待大家的協助釋疑!!
#include "stm8s.h"

#define DHT_Port GPIOD
#define DHT_data GPIO_PIN_2
#define FAILURE 0
#define success 1

u8 count80,count81,DHT_get;
u8 DHT[5];
void Delayus(u16 ust)//
{
        while(ust !=0)
        {
                ust--;
        }
}

void DelayMs(u16 mst)
{
        while( mst !=0)
        {
                Delayus(164);
                mst--;
        }
}

void DHT_Start(void)
{
        GPIO_Init(DHT_Port,DHT_data,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
        GPIO_WriteLow(DHT_Port,DHT_data);
        DelayMs(18);//18.17ms
        GPIO_WriteHigh(DHT_Port,DHT_data);//10us
        Delayus(1);
        //nop();
        //nop();
        //nop();
//        GPIO_WriteLow(DHT_Port,DHT_data);//
//        Delayus(1);//26us
//        GPIO_WriteHigh(DHT_Port,DHT_data);
//        Delayus(2);//68us
}

u8 DHT_Read(void)
{
        u8 i, j;
        GPIO_Init(DHT_Port,DHT_data,GPIO_MODE_IN_PU_NO_IT);
        //check start low 80us start high 80us
        count81=0;
        while(!(GPIO_ReadInputPin(DHT_Port,DHT_data)))
        {
                count81++;
        }
//        if(count80>80)
//        return FAILURE;
  count80=0;
        while(GPIO_ReadInputPin(DHT_Port,DHT_data))
        {
                nop();
                count80++;
        }
//        if(count80>80)
//        return FAILURE;

        //40bit 5byte read and store LOOP 5 sloop8
        /*
        for(j=0;j<5;j++)
        {
        for(i=0;i<8;i++)
        {
                        while(!(GPIO_ReadInputPin(DHT_Port,DHT_data)))
                        {
                                count80++;
                        }
        if(count80 <50)
           DHT_get+=1;
        else
           DHT_get+=0;
                 DHT_get<<1;

  }
        DHT[j]=DHT_get;
  }
        */

}

main()
{

        while (1)
        {
                DHT_Start();
                DHT_Read();

                DelayMs(20);
        }
}

原先以為 Delayus(n) 會延遲n 微秒,沒想到跟事實天差地遠,
        GPIO_WriteLow(DHT_Port,DHT_data);
        Delayus(1);//26us
        GPIO_WriteHigh(DHT_Port,DHT_data);
        Delayus(2);//68us

我用 邏輯分析儀量取 一個輸出為low並且延遲  Delayus(1) 居然要花上 26us.一個輸出並且延遲Delayus(2) 要花掉 68us 這讓我大吃一驚,接下來的動作,要把我考倒了.
   因為這個溫溼度發出來的信號是 拉低位準時間50us 升高位準作為資料 24us(0) 70us(1) http://www.adafruit.com/datasheets/DHT11-chinese.pdf
不知道我這個 STM8S103 怎麼解決?

网友A:
你截圖上左邊的那2個數字是多少?
LA 需要注意的是取樣頻率,這基本上代表你所能取樣的最小變化點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截圖上左邊的那2個數字是多少?
LA 需要注意的是取樣頻率,這基本上代表你所能取樣的最小變化點喔~

jojoling大;
   5M 2M

楼主:
新發現

main()
{

        while (1)
        {
        //        DHT_Start();
        //        DHT_Read();
                GPIO_Init(DHT_Port,DHT_data,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
                        GPIO_WriteHigh(DHT_Port,DHT_data);//10us
                        count81++;
                        count81++;
                        count81++;
                        count81++;
                        count81++;
                        GPIO_WriteLow(DHT_Port,DHT_data);//10us
                        count81++;
                        count81++;
                        count81++;
                        count81++;
                        count81++;
        GPIO_WriteHigh(DHT_Port,DHT_data);//10us
                        count81++;
                        count81++;
                        count81++;
                        count81++;
                        count81++;
        GPIO_WriteLow(DHT_Port,DHT_data);//10us

                DelayMs(2);
        }
}

它的波形 注意 第一個時間41.5us

我把 gpio定義放在 loop之前
main()
{
                GPIO_Init(DHT_Port,DHT_data,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
        while (1)
        {
        //        DHT_Start();
        //        DHT_Read();

                        GPIO_WriteHigh(DHT_Port,DHT_data);//10us
                        count81++;
                        count81++;
                        count81++;
                        count81++;
                        count81++;
                //        count81++;
                //        count81++;
                //        count81++;
                //        count81++;
                //        count81++;
                        GPIO_WriteLow(DHT_Port,DHT_data);//10us
                        count81++;
                        count81++;
                        count81++;
                        count81++;
                        count81++;
        GPIO_WriteHigh(DHT_Port,DHT_data);//10us
                        count81++;
                        count81++;
                        count81++;
                        count81++;
                        count81++;
        GPIO_WriteLow(DHT_Port,DHT_data);//10us

                DelayMs(2);
        }
}

它的波形就不一樣了

真是奇怪居然 gpio定義會影響到接下來的 i/o 輸出

网友:
1.那是正常的~因為 pipeline 與 I/O的動作,是不能加速的。寫 BIOS常常需要 delay 的時後,常常是下 I/O 指令,這就是我們常見BIOS用的 I/O delay用法~
2.pipeline 與 條件分支指令,也是不能加速的(以這種簡單便宜的 mcu來說,成本問題,那是硬體設計分支預測的數字我看不到,那是取樣筆數,第2個數字是說目前的取樣頻率~你一開始圖上的數字是 125Khz,需注意沒弄錯喔。
4.一般來說 I/O指令都是比較慢的,不過這顆,應該在這方面需要很注意,看起來真的特性很不同,需特別了解。
問題)。
5. Saleae 8 ,最高速 25Mhz 取樣,是有條件的,就是不能同時取樣過多隻腳。以你的圖來看,最左邊的6. 最後,要討論指令時間,需要貼出compiler產生的組語~很多情形,高階語言你沒指令,它會假定那不是 I/O 動作,而被最佳化移除。
  ex: 一個用於 delay 的 loop,有時會被空間與效能的最佳化而直接移除。

网友:
找看看有沒有 .lst 產生,或需要設定讓它產生~這個為 ST virtual Studio 的投影片~

底下為產生出來的 .lst
1.可以用來參考組語怎麼寫
2.查真正底層的 code
3.查如何編寫一個組語的副程式與高階連結
4.檢查高階的最佳化~
.......

楼主:
要求助了!!
放大後

要把它解出來,請大家幫忙看看程式應該怎麼改才正確!!  感謝!!

#include "stm8s.h"
#define DHT_Port GPIOD
#define DHT_data GPIO_PIN_2
u8 count80,count81;//計數時間
u8 DHT_get;
u8 DHT[5];
void Delayus(u16 ust)//
{
        while(ust !=0)
        {
                ust--;
        }
}

void DelayMs(u16 mst)
{
        while( mst !=0)
        {
                Delayus(164);
                mst--;
        }
}

void DHT_Start(void)
{
        GPIO_Init(DHT_Port,DHT_data,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
        GPIO_WriteLow(DHT_Port,DHT_data);
        DelayMs(18);//18.17ms
        GPIO_WriteHigh(DHT_Port,DHT_data);//10us
        Delayus(1);

}

u8 DHT_Read(void)
{
        u8 i, j,pulse,k;
        pulse=0;
        count81=0;

                while(!GPIO_ReadInputPin(DHT_Port,DHT_data));
                while(GPIO_ReadInputPin(DHT_Port,DHT_data));
                for(i=0;i<5;i++)
                {
                        for (j=0;j<8;j++)
                        {
                                 while(GPIO_ReadInputPin(DHT_Port,DHT_data))
                                 {
                                  count81++;
                                 }
                                   if(count81>2)
                                                pulse +=0x80;
                                                else
                                                pulse +=0x00;
                                                pulse>>1;
                                                count81=0;
                        }
                        DHT[i]=pulse;
                        pulse=0;
                }
}

main()
{
                GPIO_Init(DHT_Port,DHT_data,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
        while (1)
        {
        DHT_Start();//送出讀取的指令
        GPIO_Init(DHT_Port,DHT_data,GPIO_MODE_IN_PU_NO_IT);//此一 設定大大會影響 時間所以要獨立出來
        DHT_Read();
                DelayMs(300);
        }
}

网友B:
這個DHT11記得是單線作串列傳輸的,所以在時序上要控制的比較精準一點
而且時序一旦不準就什麼都不對了,所以要先控制好信號的時序準確問題
主要是一旦用C來寫的話,編譯後在時序上恐怕變數很大
單純用DELAY的模式也不是不行,但一般應該都是用計數中斷來作的
DHT11自己手上也有2棵,但覺得麻煩和精度問題都改用DHT21來用
如果不能用中斷方式來處理,恐怕要想看看怎麼用組合語言去作那一段

网友C:
引用 楼主:
新發現

它的波形 注意 第一個時間41.5us

init包在裡面每次都會執行所以時間就拉長了,移出來後只做hi & low時間就比較對稱。

楼主:
引用 网友C:
init包在裡面每次都會執行所以時間就拉長了,移出來後只做hi & low時間就比較對稱。 ...

easy2led大:
   感謝,的確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DHT11記得是單線作串列傳輸的,所以在時序上要控制的比較精準一點
而且時序一旦不準就什麼都不對了,所以 ...

legion大:
    感謝你的建議!! 我感覺這個MCU 對C有一點負擔!!

補充內容 (2014-12-4 11:38 AM):
問題造就進步!!  昨天發現這個MCU正常被設定為16M 除頻8,我把它改成 16M除頻1好樣有一點"眉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DHT11記得是單線作串列傳輸的,所以在時序上要控制的比較精準一點
而且時序一旦不準就什麼都不對了,所以 ...

legion大:
   我的問題解決了!!
        CLK_HSIPrescalerConfig(CLK_PRESCALER_HSIDIV1); 這樣它的速度就快了 8倍!!

/*
20141205 因應溼度sensor而寫的程式出了幾個問題
1.mcu速度不夠快因為mcu自動設定頻率16M除8 於是更改之後後速度 變快許多而解決速的的問題
        CLK_HSIPrescalerConfig(CLK_PRESCALER_HSIDIV1);//以16m速度 進行
*/
#include "stm8s.h"
#include "stm8s_clk.h"
#define DHT_Port GPIOD
#define DHT_data GPIO_PIN_2
u8 count80,count81;//計數時間
u8 DHT_get;
u8 DHT[5];

void Delayus(u16 ust)//
{
        while(ust !=0)
        {
                ust--;
        }
}

void DelayMs(u16 mst)
{
        while( mst !=0)
        {
                Delayus(1315);//164
                mst--;
        }
}

void DHT_Start(void)
{

        GPIO_Init(DHT_Port,DHT_data,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
        GPIO_WriteLow(DHT_Port,DHT_data);
        DelayMs(18);//18.17ms
        GPIO_WriteHigh(DHT_Port,DHT_data);//10us
        Delayus(20);

}

u8 DHT_Read(void)
{
        u8 i, j,pulse,k;
        pulse=0;
        count81=0;
                while(!GPIO_ReadInputPin(DHT_Port,DHT_data));
                while(GPIO_ReadInputPin(DHT_Port,DHT_data));
                for(i=0;i<5;i++)
                {
                        for (j=0;j<8;j++)
                        {
                                while(!GPIO_ReadInputPin(DHT_Port,DHT_data));
                                 while(GPIO_ReadInputPin(DHT_Port,DHT_data))
                                 {
                                  count81++;
                                 }
                                                pulse<<=1;
                                   if(count81>20)
                                                pulse +=1;
                                                else
                                                pulse +=0;
                                                count81=0;
                        }
                        DHT[i]=pulse;
                        pulse=0;
                }
}

main()
{
                CLK_HSIPrescalerConfig(CLK_PRESCALER_HSIDIV1);//以16m速度 進行
                GPIO_Init(DHT_Port,DHT_data,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
        while (1)
        {

        DHT_Start();//送出讀取的指令
        GPIO_Init(DHT_Port,DHT_data,GPIO_MODE_IN_PU_NO_IT);//此一 設定大大會影響 時間所以要獨立出來
        DHT_Read();
//        CLK_HSIPrescalerConfig(CLK_PRESCALER_HSIDIV8);//以16m速度 進行
                DelayMs(300);
        }
}

网友D:
STM 8 與51 不同處除了核心不同還有增強增邊的功能,有多個計時器,計時要用TIMER 才不會影響程式的運作.
例如:使用不同的timer對應單一IO 的output及input,運算load 就不會加重.
如果沒有用到這些新增的特點,運算能力不會大幅提昇.也就不能使用更多的功能在這低價的MCU上.
MCU 內定的低工作頻率的觀念是考慮降低運作功率,對應長時間運作的系統,這是重要的能運源使用管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legion大:
   我的問題解決了!!
        CLK_HSIPrescalerConfig(CLK_PRESCALER_HSIDIV1); 這樣它的速度就快了  ...

antlu大
單純時序上的問題比較好解決
不過antlu大,其實也都作了相當一段時間了,
有點好奇你還一直都糾結在溫度,時鐘這些上面是還蠻奇怪的
有時應該想想可否找個較大型的題目來作,也許能產生更多想法及方向
不管用那種mcu一旦上手後,應該作點不同的東西,或者找塊TFT來作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antlu大
單純時序上的問題比較好解決
不過antlu大,其實也都作了相當一段時間了,

LEGION大:
   抱歉,有點辜負你的期待,大型的題目很費腦袋,我不太想給自己太大壓力!!
  說到溫度 時間 其實這只是一個"媒介" 一路上從模仿實驗板資料,作的時鐘溫度計 1302和 18B20 到 溫度計使用 NTC 元件,這段時間慢慢的學到 AD 轉換 GPS 轉換 溫度查表的技巧以及較高階的MCU語言,這次的 PT6961 LED 也算是進階吧!! 後續還有 I2C 的轉換,這樣就可以做到 紀錄器的動作!!
  再次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M 8 與51 不同處除了核心不同還有增強增邊的功能,有多個計時器,計時要用TIMER 才不會影響程式的運作.
例 ...

CNPAN大:
      不是很了解ㄟ!!
      這一個MCU TIMER 很強,只是我還在起步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