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110機車led尾燈晶片燒毀

楼主(2014-12-01):
可放大圖片

http兩點//drive.google.com/file/d/0Bw_KooNvCHsvaG1pczdkaE5iT1k/view?usp=sharing

壞一段時間了
狀況是開燈時全不亮
按剎車才會全亮
礙於行車上的安全
煩請精通電路的神人幫忙
是否更換燒毀的晶片一樣可回春
另外晶片於網拍是否可購得

网友:
燒的還真慘

先清理乾淨再說吧   很好修的    燒焦處刮掉  不要刮得太大力

网友:
建議測試一下這個二極體是不是斷路了。如果是的話就更換1A的二極體。
其他地方也是燒痕嗎?

网友:
好像重做一個比較快...還可以學計算、焊接。

网友:
原PO   失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