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螢幕特殊規格變壓器壞掉 替代方案

楼主(2014-12-01):
手邊有一台 ACER AL2032W
變壓器故障
如何購買相似替代品???
因為它的頭是D形四針的...與眾不同

网友A:
知道接腳訂義後,
可以把原本的接頭剪下, 找一樣是18V/4.17A的來換接就可以啦~

网友B:
ー般18V的筆電可改!用電表量十一就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道接腳訂義後,
可以把原本的接頭剪下, 找一樣是18V/4.17A的來換接就可以啦~

呵呵.....目前找到只有筆電用的變壓器19V 3.14A
這樣能夠符合螢幕所需的安培數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ー般18V的筆電可改!用電表量十一就可!

筆電都是19V~20V居多!
手邊只有19V 3.14A
原本變壓器壞掉怎麼量正負...?

网友:
引用 楼主:
筆電都是19V~20V居多!
手邊只有19V 3.14A
原本變壓器壞掉怎麼量正負...?

撥開線量不就知道了... 看線和哪頭導通就知這線頭是哪條線多少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