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洋 SMT-42HV6 開機1分鐘後會當機

楼主(2014-12-02):
故障情形:開機後前幾秒畫面聲音正常.再來遙控器及側按鍵皆失效.死當~面板背光畫面ok 當機後畫面.聲音還正常撥放...都需關電源重開 又遇到新的難題~~求助前輩處理方法...感恩~~  (也不知工廠模式怎麼進入.開沒幾秒就當機ㄌ...)

型號

型號

內部構造

內部構造

主機板...有被我補焊過(醜醜的)

主機板...有被我補焊過(醜醜的)

電源版

電源版

邏輯版

邏輯版

网友:
主機板穩壓IC量測看看吧!

楼主:
是哪一顆?..傻傻搞不清楚~~呵呵

网友:
像AL1117的量量... 就是一邊3隻腳另一邊只有一塊小鐵片的

楼主:
開機後量了幾顆穩壓IC請前輩們看一下電壓正常嗎?  電源版輸出確定各項電壓值都正常...應該排除電源板異常 (開機後還是一樣當機不能遙控.側版按鍵失效)...會不會是程序跑掉...這台也不知道工廠模式怎ㄇ進入.看ㄌ先前文章都沒查到   尋求解決方向~~

這個編號看不懂???

這個編號看不懂???

穩壓IC 量起來電壓不知正常?

穩壓IC 量起來電壓不知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開機後量了幾顆穩壓IC請前輩們看一下電壓正常嗎?  電源版輸出確定各項電壓值都正常...應該排除電源板異常 ( ...

個人偏向於24C異常,映像中這台好像不能用空白的,如有錯還請指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開機後量了幾顆穩壓IC請前輩們看一下電壓正常嗎?  電源版輸出確定各項電壓值都正常...應該排除電源板異常 ( ...

按下遙控  電視/影音、2、5、8、0 進入工廠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個人偏向於24C異常,映像中這台好像不能用空白的,如有錯還請指正

這片板子沒看到24C...很認真找都沒看到

网友B:
還沒研究出來 你把電視盒拔掉 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還沒研究出來 你把電視盒拔掉 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電視盒拔掉一樣會當機~

网友:
MSD119 所需電壓  3.3V  1.2V

DDR RAM 2.5V

可能有電壓不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