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P CQ40-411AX 取下 BIOS IC更換出現問題 [已解決]

楼主(2014-12-02):
各位前輩大家好!
我有台HP CQ40-411AX 一直閃爍二下, 從網路得知為BIOS 故障,故取下BIOS IC , 將新的BIOS IC重 HP官網下載燒錄,焊回主機板上結果無法開機(HP 供電Led 不亮)如下圖4, 請教各位前輩這是怎麼了??

主板板號

筆電待機電流

圖4 ( 供電Led 不亮)

网友A:
這帖會不會打錯了啊~
不是問題求助嗎?怎麼看圖還要酷幣啊!

网友B:
從官網下載有看到F.55的不要下載
下載叫舊的版本在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從官網下載有看到F.55的不要下載
下載叫舊的版本在試試

感謝大大!
現在用F.49 版也是(電源LED 不亮,如圖4),實際測量主版5V 3.3 V 19V都有供電,無法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帖會不會打錯了啊~
不是問題求助嗎?怎麼看圖還要酷幣啊!

抱歉!
圖片放錯,現在無法拿掉!已經補圖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
現在用F.49 版也是(電源LED 不亮,如圖4),實際測量主版5V 3.3 V 19V都有供電,無法開機 ...

主板是AMD ATI獨顯的嗎
刷這個BIOS看看
HP CQ40独立ATI JBL20 LA-4114P.rar (767.07 KB, 下載次數: 34)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板是AMD ATI獨顯的嗎
刷這個BIOS看看

非常感謝獅子魚大!
LED 已經會亮,現在可開機了,但燈號是一閃一滅 一閃一滅,推斷北橋故障,我更換北橋看看了!
再次 感謝獅子魚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這帖會不會打錯了啊~
不是問題求助嗎?怎麼看圖還要酷幣啊!

所以你被扣了一個酷幣是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以你被扣了一個酷幣是嗎?

没有~
我現在見酷幣眼開!怎麼可能被詐騙!

楼主:
問題已解決!

网友D:
講一下,如何解決,讓學習者能多多學習

网友:
引用 网友D:
講一下,如何解決,讓學習者能多多學習

上面有說~刷bios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講一下,如何解決,讓學習者能多多學習

您好:
HP CQ40-411AX BIOS 取下燒錄會將EEPROM  資料清除到,故需要 版號,否則供電LED 不亮,因為EC DATA 不見
故需將燒錄完整 BIOS,
我維修這台筆電是最多災多難的一台 ,一下子BIOS 問題,一下子北橋,北橋好了,顯卡也故障,又換顯晶, 真是多問題!目前已全部正常!

以下是故障燈號
大寫鎖定鍵CAPLOCK和數字鎖定兩LED燈同時閃爍 LED燈閃爍代碼故障含義
閃1下:CPU故障
閃2下:BIOS損壞故障, 原来闪两下也可能是南桥问题
閃3下:內存不能正常工作
閃4下:顯卡不能正常工作
閃5下:主板出現故障
閃6下:BIOS驗證失敗

网友:
謝謝大大詳細的解說,小弟學習了

楼主:
謝謝您!我也還在學習!

网友:
感謝教學 學習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好:
HP CQ40-411AX BIOS 取下燒錄會將EEPROM  資料清除到,故需要 版號,否則供電LED 不亮,因為EC DATA  ...

閃一下 可以先換CPU!  狀況一樣 就殺北橋囉~

自己的經驗是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E:
閃一下 可以先換CPU!  狀況一樣 就殺北橋囉~

自己的經驗是這樣!!

 CQ40-411AX  一閃,  一閃 是北橋,
   但若 閃二下,停頓一會再閃二下,不是北橋了而是BIOS損壞故障,或南桥问题,
  所以CQ40  系列閃燈號是每種狀況不同的,是 一閃, 一閃,一閃, 一閃,多是北橋,
  若一閃,一閃, -------停頓,再 一閃,一閃則為BIOS損壞故障,或南桥.
   若一閃,一閃,一閃,一閃-------停頓, 再 一閃,一閃,一閃,一閃 則為顯卡

网友:
容我離題說一句:
你的『一閃』燈號解謎像在唱歌: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How I wonder what you 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