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存設備] WD 黑盤故障 求教

楼主(2014-12-02):
請教各大大有遇過每次硬盤起動後一切正常,也沒有壞軌,但每當運行5 - 6 小時後就會不能讀取。馬達是轉的。但好像針不動,會不會是電路版故障呢 ? 謝謝.

网友:
WD黑盤的保固是五年!
如果Kafachan大是在台北, 請直接送到台北光華新天地的六樓WD維修中心...
大概10分鐘的作業時間就會換一顆給你... (櫃台都是正妹!!)

參考連結 : WD藍標硬碟送修體驗 - 內有正妹慎入 !!
http://www.xfastest.com/thread-138782-1-1.html

可以送修更換, 就千萬不要去動它!!

网友:
是的,WD已在台灣有設快修中心了,
如不在台北,也可連絡後寄回更換,
前提是在保固期內。

楼主:
是的,謝謝各位回覆,但很可惜我的黑盤剛剛過了保固幾個月了
所以看看能否自己修好,如修好拿來當下載東西的硬盤也不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謝謝各位回覆,但很可惜我的黑盤剛剛過了保固幾個月了
所以看看能否自己修好,如修好拿來當下載東 ...

每當運行5 - 6 小時後就會不能讀取

那重新開機後馬上又可以讀取嗎?
有沒有可能是不是過熱? 拿個風扇直接吹吹看...
或者看看更新 F/W 有沒有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當運行5 - 6 小時後就會不能讀取

那重新開機後馬上又可以讀取嗎?

嗯,散熱應該沒問題,我也覺得和電路版有關,小弟今晚拆下來研究一下, 謝謝回覆.

网友:
本來不想點進去的
但看到" 內有正妹慎入"
大腦便停止思考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謝謝各位回覆,但很可惜我的黑盤剛剛過了保固幾個月了
所以看看能否自己修好,如修好拿來當下載東 ...

若已確定過保 或 保內你無管道送修

1.你先換換SATA排線 and 更換硬碟SATA slot 在測試看看   並不排除是你主機板問題!!!

2.再來以軟體 HDD turn pro 去檢查此顆HDD的健康狀態(不是掃描壞軌),於健康狀態選項下有很多項目
   看看是否有黃色或紅色問題項目
   可利用此軟體check出為碟盤 or 電路板問題

3.將電路主板拆下,用橡皮擦將金手指接點擦乾淨 (成功機率1~3成)

4.WD通常多是電路板元件故障,但實際上哪有問題我並不清楚,或許是電路板"太薄",時間久了變形導致焊點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若已確定過保 或 保內你無管道送修

1.你先換換SATA排線 and 更換硬碟SATA slot 在測試看看   並不排除是 ...

謝謝, ultraman 大大回覆.
1, 我原來是插主板故障,現在已使用另一台電腦和使用USB -> SATA 來測試了.
2, HDD turn pro 健康 c5 有黃色 c7 也有警告 .
3, 這個我也試過用沙紙把金手指擦乾淨 , 昨天再測試了一晚,今早發現硬盤又停工了 >.<
4, 這個,小弟今晚再研究一下.
因為用五六小時才會出現故障,所以每晚只能測試一次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 ultraman 大大回覆.
1, 我原來是插主板故障,現在已使用另一台電腦和使用USB -> SATA 來測試了.
2, ...

現在已使用另一台電腦和使用USB -> SATA 來測試了.

=================

1.用USB設備接硬碟這樣測不準(若是你USB外接設備有問題呢?)  ,你最好是直接,接主板SATA測試

2.有出現"黃色"就代表硬碟一定有狀況,若是你資料可以清掉,建議你執行一次完整format 或是 write zero一次
   若是經過完整format後依然狀況一樣,那基本上就沒救了!
   此顆硬碟就當備份date使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現在已使用另一台電腦和使用USB -> SATA 來測試了.

=================

回大大,硬盤的資料已清除了,也試過format , 今晚試一下write zero看看. 謝謝

楼主:
我可能修好了,昨晚運行了一晚,今早看還正常,現在再做一次慢速全scan ,看看今晚能否也正常
今晚如果也正常應該就修好了,我再補上我的方法,先謝謝大家

楼主:
回來報告一下,晚上回來依然正常.並已完成full scan IMG_20141204_195514 (Small).jpg

其實原來真的是主芯片可能接觸不良和海帛體變型導致不能緊貼芯片,當長時間運作下,芯片溫度升高,海帛體沒有緊貼芯片,最終導致芯片有一點點接觸不良
,因為芯片工作在高速狀態,所以那怕只有0.1秒的接觸不良.硬碟也會不能正常工作下去.
最後小弟,用風槍加bga助焊,補焊一下芯片,再用高溫散熱貼貼在芯片表面,這可以使原來已變型的海帛重新緊貼芯片,這樣當高溫下也比較不會易容接觸不良了.有同樣情況的朋友也可以試試看 .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來報告一下,晚上回來依然正常.並已完成full scan

其實原來真的是主芯片可能接觸不良和海帛體變型導 ...

果然還是萬惡的薄電路板&bga不良

看看補銲後可以維持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果然還是萬惡的薄電路板&bga不良

看看補銲後可以維持多久!

嗯,是的,希望他健健康康過每一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