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次PO文,電視機壞了(油畫)

楼主(2014-12-02):
我是新來的,規矩不太懂,有認真潛水一陣子了,對於這裡的大大們的無私奉獻,很是佩服,身分終於升到二極體,可以PO文了,有點怯場,合先聲明。
問題:五歲兆赫LM3715P出現如圖之油畫效果。
爬文發現可能是友達的邏輯電路板上的AS15-F,已經網購AS15-HF,打算進行盲修。
為什麼稱為盲修,以下說明之:
我對電子可說一竅不通,但因身為戶長,有一家子要養,手頭又不寬,家裡的電器壞掉,保固內送修,保固外就只能自己亂修,
曾經維修過冷氣機電冰箱洗衣機微波爐,(休息一下)
電話總機,話機,手機,桌電,筆電,顯卡,LCD螢幕,印表機,電子檯燈,免治馬桶,電烤箱,貴夫人,時鐘,鬧鐘,電扇,遙控器,鐵捲們馬達等等物件(有些已不復記憶),凡是機器裏面有電路板的,就胡亂換一通,所以修的好算運氣,修不好就新機入替,福氣啦。
就這麼糊裡糊塗地也混到了半百人生,耳順之年。最近我很快樂,因為我找到了。從發現貴站至今約半個月吧,可說是非常愉快的,因為每個維修實例,都有可吸收之處,但常常因此觸景生情,心裡有個聲音:早知道就別把那台洗衣機扔了,還有那台原裝P牌微波爐,明明可以修的(薄膜開關),不然也可以拆了做一台點焊機啊,幹嘛扔掉啊,還有那台..... 。說到這裡,不由得趕快吃藥,因為心痛啊。

LM3715P油畫

LM3715P油畫

真正的問題是,我只有兩支60 瓦尖頭烙鐵,一個YF1609電表,如此而已,凸得下來嗎?且聽下回分曉。

楼主:
Oh Oh,貼圖

网友:
半百人生,耳順之年,還有興趣動手修這些東西,這才是您真正的福氣

大多數這個年紀的人對上面那些東西故障,大概不是送修就是買新的

常動手常動腦,人生會多快樂

网友:
有志者事竟成!你可以的!加油

网友:
一開始就挑戰更換TQFP48封裝的IC其實失敗率很高,而且很容易連板子都弄壞,除非你的焊功很好。

网友:
和你有同感~東修修西修修...本來就是對我們有興趣維修的人一大挑戰.修的好感覺很開心.畢竟賺錢不容易~
加油加油!!

网友:
如果你是用烙鐵高手那雙槍俠真的是可以的,因為論壇上舒會員的確是這麼焊下來的,不過我至今不敢挑戰雙槍俠
這裡真的是一個可以讓自己成長的一個好地方,加油

楼主:
我的計畫:
1. 去光華買一支刀型烙鐵頭。
2. 剝開2.0白扁線,用銅線做一個正方形框架,將這個框架,與拆掉頭的烙鐵結合,塗上焊油,直接解焊AS15-F。如不行則出動剪子,來個锯足法,大邢伺候。
3. 清理戰場。
4. 利用刀型焊頭,刷焊新的AS15-FH。
5. 用放大鏡檢視焊點,利用美工刀清除焊在一起的腳。
6. 上電測試,默念阿彌陀佛。
7. 跟老婆獻寶或被一腳踹下床。

請多指教。

网友:
我覺得焊油的選擇很重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計畫:
1. 去光華買一支刀型烙鐵頭。
2. 剝開2.0白扁線,用銅線做一個正方形框架,將這個框架,與拆掉 ...

不會被老婆踢下床啦!!
就算不幸搞砸了,再去買一片t-con換上去,再去跟老婆獻寶一下.(不過要確定是可以單獨換板的)
加油,試了不一定成功,不試就完全沒有機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計畫:
1. 去光華買一支刀型烙鐵頭。
2. 剝開2.0白扁線,用銅線做一個正方形框架,將這個框架,與拆掉 ...

5. 用放大鏡檢視焊點,利用美工刀清除焊在一起的腳

這點看起來有點恐怖!既然要買刀頭,焊完後可用焊油塗在焊腳上,用刀頭順一、二遍,就能清除連焊了。網站有許多焊接的示範及教學,搜尋一下吧。

网友:
只要不要有焊盤

焊槍不要停太久 力道不要太大

還有焊錫的流動性 要好 一拖就走 像籃球運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計畫:
1. 去光華買一支刀型烙鐵頭。
2. 剝開2.0白扁線,用銅線做一個正方形框架,將這個框架,與拆掉 ...

有很大的可能是會在第一步就卡關....

1. 銅線做的正方形框架, 和AS15-F黏在一起了... 不上不下...
2. 大邢伺候... 要把AS15-F取下... 結果板都壞了....

那個AS15-F的背面有焊盤... 不會太好搞的說!!

楼主:
請問焊盤係蝦米?
我猜
1. 散熱膠?OR
2. 焊在PCB上的一大片金屬板?OR
3. 一張鋁箔,無黏性?
請教達人。

网友:
個人認為還是有熱風槍比較方便,當然高手除外囉

网友:
請詳看版規就知道何處該改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