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R偵測控制LED燈具

楼主(2014-12-02):
朋友又來要東西了,說有停車場的LED燈要改有偵測到人時要全亮,平時要降低亮度省電,我說不是有現成的T8燈管就有這個功能了,他說人家就是不要用現成的T8燈管,所以順便也放上來玩玩。
買了現成的PIR模組,但封鎖時間跟延遲時間不是我要的,所以改了一下電阻。
PIR IC BISS0001 biss0001.pdf (116.36 KB, 下載次數: 58)

右邊為改了之後。
但輸出只有ON/OFF, 所以找了一個555做的可調PWM電路修改如下。

用洞洞板接上。

接上PIR模組。

全亮時。

未偵測到時,十分之一DUTY亮度,只要人不移動就偵測不到。

補一下555輸出經反向晶體後的訊號。
最小週期。

最大週期,受R1及R2的比值,最大只能到這樣。可自行調整。

忘了穿衣服了,找一件自己挖個洞如下:

不知道附件傳的成功不成功。

网友A:
不錯喔, 我也想過要做類似功能的 LED 燈,
直接拿現成LED電源改限流電阻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錯喔, 我也想過要做類似功能的 LED 燈,
直接拿現成LED電源改限流電阻使用. ...

那種方式幾年前有用在剎車燈上使用,個人用的方法是用晶體做開關使得迴授電阻改變,但在Vfb太小的IC就不適用,這次主要是做成可調的讓使用者先調到喜歡的亮度,後面再批量製作。還有一個限制條件是東西都裝好了,朋友不想先拆再換兩次工,而要用加裝的方式進行。

楼主:
照上面的方式再進行一次。

朋友有拿一個大陸買的power,問他規格說不知道,只知道220Vac輸入。

看到3顆R10(1.2歐姆), R11(1.8歐姆),R12(2歐姆)應該是電流迴授電阻,先取下看一下線路看從那下手。

看到規格了,電阻是在標籤上方的背面。

將R10與R12下方的銅箔切斷。

接上壓降較小的MOS(A03402)而不用bipolar,並個電阻10k.

閘極接上電阻及出線。

上面失敗了,一拉就斷了,改dip型的電阻。完成後再用膠固定。

改PIR的延遲時間電阻。

偵測有人動的亮度。

靜止無狀態時亮度。

燈具是24Vdc兩支串接成48V,此為客戶退回的光衰燈具,所以只看而兩顆比較亮。

网友:
讚~讚~讚~...

痞酷又多了一位LED達人...

這下老灰狼又多了一個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