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PHILIPS CD614故障維修

楼主(2014-12-03):
首先說明一下這台機器簡歷
這是前同事送我的
他以前開唱片行時留下的
再來看一下實體圖
現況是會過電,但托盤跑不出來
於是二話不說折了先
折完便發現問題點了
因為傳動輪破了
看似簡單的問題
但難在不知上那買
照例還是先到露拍找
終於買到了就圖中那顆
要價300不含運

整個過程其實和電子完全無關
只在於折和裝的問題
這只能說須小心再小心
裝好後試機
感覺還不錯
配上自製的管機及音箱
奇妙的絕配啊

因為這次完全沒動到電的東西
原是認為不適發表
但看見有人在提問類似的問題
便順道提一下
而修完的感想是
除非那台機器音質佳
否則就殺肉算了

网友A:
別怕,wish有篇只是動一下螺絲起子,也就貼上來,,
電源系統,有更動了,是自己改造的樣子嗎?

网友B:
我也比較好奇的是那塊洞洞板,看樣子好像只有電容在上面,
是為了要加強濾波用的嗎?

网友:
我也好奇那塊洞洞板的存正說~~
看起來像一正一負的電壓各一組或2組正電壓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別怕,wish有篇只是動一下螺絲起子,也就貼上來,,
電源系統,有更動了,是自己改造的樣子嗎? ...

這台電料用的還不錯
裡面所有的電路都沒改過
比利時進口
看得出來這台機器很多都是手工完成的
用CDM4頭
用同一片CD和一般PIONEER的比較
聲音的表現有明顯的不同

网友:
既然洞洞板是要濾波用的,
改上大水塘(大電容),會不會有什麼差異,
純討論,小弟是木耳,什麼高音甜、中音準、低音勁的,
小弟都聽不出來,音樂大大聲,聽得開心就好!

网友:
4號玻璃頭很耐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比較好奇的是那塊洞洞板,看樣子好像只有電容在上面,
是為了要加強濾波用的嗎? ...

新裝變壓器及穩壓,建議穩壓加散熱片,

网友:
讚! 舊機器修一修還可聽個10幾年的...

网友:
正負穩壓IC的Cadj不建議用OSCON,這邊應該是類比正負15V,用KZE之類的比較順耳。

网友:
增加的電源, 看接線到主板的位置, 猜測是供電給 LPF op amp ( 原廠型號NJM4560)

网友C:
是色差的關係還是怎樣?感覺那塊主版好像都變色了!會不會造成焊點脫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色差的關係還是怎樣?感覺那塊主版好像都變色了!會不會造成焊點脫落?

PCB 板上變色的地方 跟 上方塑料結構架 有 等距偏移關係
我認為是塑料結構架的陰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色差的關係還是怎樣?感覺那塊主版好像都變色了!會不會造成焊點脫落?

好像電木板用久了都很容易變色
我拆的時後有檢查過了
焊點很完整
而變色的地方溫度也不高

楼主:
我問過原主人
他這台從買來到故障都沒修過
也確定當時是全新的
所以新增的電路可能是廠商自己試機時改的
不過大家即然對它那麼好奇
這兩天放假我再把它拆下來仔細看看

网友D:
那個電源應該是改的... 剛剛 "咕" 了一下 (Google)..

這裡可以看到原裝的樣子, 電源區是空的!!
http://www.hifi-advice.com/under ... D614-mods-info.html

很多玩家都利用那個空間做改裝!!
http://www.goldfinch-mod.eu/CD/philips%20610/philips610.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個電源應該是改的... 剛剛 "咕" 了一下 (Google)..

這裡可以看到原裝的樣子, 電源區是空的!!

哇~~
這個讚
那兩個管子是前級嗎?
字完全看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
這個讚
那兩個管子是前級嗎?

那個... 牛也不是玩音響的...
祗是有咕到有人改的是電源, 有人改的是真空管...
有看也沒有懂的說... (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
這個讚
那兩個管子是前級嗎?

LPF或是BUFFER.

楼主:
LPF或是BUFFER
低通和緩沖
不知道有人可以作個補充說明嗎?
就是指它是如何改善音質的
若有線路圖更佳
先感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LPF或是BUFFER
低通和緩沖
不知道有人可以作個補充說明嗎?

LPF是要濾掉DAC產生的高頻訊號(音頻以上),讓後面的放大線路免受到高頻訊號影響,專心放大音頻就好。
因為DAC輸出電流很小,加上Buffer是為了更順暢的推動下一級負載。
LPF和Buffer網路上有很多線路可參考,有被動式也有主動式,沒有一定的方案。這邊是DAC成敗關鍵,各有各的理論,但是重點都擺在響應頻率的平整性上。

网友E:
可以考慮去找一個外部 DAC 設備來搭配,由數位同軸端子來輸出其音質會完全不一樣,二十幾年前的技術跟現代科技是完全不能比。
這類的數位音訊設備如果都用數位同軸端子輸出其音質幾乎都是相同,差異就在 DAC, LPF 與 Buffer 上頭,找到一台好的 DAC 後不管 CD Player 再怎麼換其聲音也是同樣好聽。
有人拿去搭配淘汰不用的 DVD Player,原本的爛聲音馬上大昇級。外接 DAC 才是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考慮去找一個外部 DAC 設備來搭配,由數位同軸端子來輸出其音質會完全不一樣,二十幾年前的技術跟現代 ...

我的確是有外加DAC
下圖中間那台就是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可以考慮去找一個外部 DAC 設備來搭配,由數位同軸端子來輸出其音質會完全不一樣,二十幾年前的技術跟現代 ...

duke83大大,

事實不是你想像的這樣簡單喔。即使買了DAC,前端的CD轉盤仍然是音質的關鍵。其實轉盤比DAC重要,這是很多人不解之處,但是如果你深入了解就知道箇中原因。當然一般使用者可以用DAC提升音質,這是顯而易見的,不過要再上一層樓,轉盤就是個關鍵。

网友:
引用 网友F:
duke83大大,

事實不是你想像的這樣簡單喔。即使買了DAC,前端的CD轉盤仍然是音質的關鍵。其實轉盤比DAC ...

我的經驗轉盤的質量慣性影響了低音的表現,越穩重其低音也就越穩定位清楚不會飄。
純粹以數位訊號的觀點來看不像類比信號容易受到各方因素所影響,當然還有 CDP 時脈同步等問題,這也必須器材與聽力到達某等級以上才能分辨 。

网友C:
614顯得不搭.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614顯得不搭.哈哈哈

我們是重視內在
外表只是其次的嘛

不過銀兩不夠充實才是真的

楼主:
但其實現在可以輕鬆聽歌的時間還真不多
每次我想放想聽的歌
左邊那個抱魚的小女生就拿巧虎或冰雪奇緣過來把我的CD換掉了
唉....
我也裝了投影機
可是同一片子一看再看
那個冰雪奇緣我至少看了20次以上了  XD
她只要一兩週沒看就說:我以經很久沒看了
這樣的狀況
我還得再過十年吧.........

惡魔.....快長大吧

网友:
好貴的d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