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L2296TV)第六台民視影像上下抖動

楼主(2014-12-03):
請問有人修過此種情況嗎?只有第6台民視整個影像會上下抖動,其他電台一切正常,tuner也更換過情形一樣,請問有人知道這該從主機板哪裡查修?

网友A:
第六台民視
Q8 電視螢光幕經常會出現橫紋、直紋或斜條紋,有時會聽到廣播電台聲音,該如何
 處理?
如果收看民視發現上述現象時,表示可能受到非法電波或非法廣播電台干擾,茲提供以下電話號碼,請來電反映,我們會設法排除干擾源,謝謝您的協助。
(1)民視觀服中心(02)2578-6686
(2)民視工程部(02)2570-2570分機874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六台民視
Q8 電視螢光幕經常會出現橫紋、直紋或斜條紋,有時會聽到廣播電台聲音,該如何
 處理?

您的意思是電台的問題嗎?
但是53台民視新聞不會,另外補充經過數位機上盒HDMI跟AV也不會上下抖動,而且同一條線差別台電視機也不會,只有此台有線電視第6台才會上下抖動。

网友B:
第四台類比訊號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四台類比訊號的問題

但是別台電是不會有這樣的情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電台的問題嗎?
但是53台民視新聞不會,另外補充經過數位機上盒HDMI跟AV也不會上下抖動,而且同 ...

只有類比信號(第6台是屬於低頻信號)比較隆易受外界干擾,其他是屬於中高頻信號就比較不會受影響

网友:
你這個問題 發生在東元液晶電視較多 其他廠牌不會   注意信號盒的問題 必須針對各地有線電視頭端發射信號來做技改

网友:
電波干擾現象,民視收播的老問題,發生在南部最多,南部的小功率廣播電台信號特別強,地下電台也比較多,因為他分配到一個不好的頻譜,低頻道電波傳播較遠,干擾也特別強。

只有改善電纜線,將舊的或芯數太少的外線與內線換掉,或是增加衰減器也能改善,要裝幾 dB 的衰減器要自己試或是要請第四台業者帶場強表來量測並調整之,不過現在請他們過來都不想弄會叫您直接換數位機上盒。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解說,既然是地勢台訊號問題,那此台電視也算完修,謝謝各位大大的解說!!

网友:
我家的是27台,66台 ! 八大,AXN。情況跟你一樣。裝上數位盒就正常了。只有我的電視會 ! 其他的不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