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SH4242無電源

楼主(2014-12-03):
請教一下我手邊有1台BENQ SH4242無電源,拆開後檢查電源卡(FSP283-4M01), 插座DC24V/DC16V/DC12V都無輸出,但是有DC5V,檢查T1 一次測無電源,爬文找到電源控制IC(L6559D)接腳也都量不到電源,拆N-MOSFET(12N60C)量測特性OK,EC腳阻值300*1K,但是上網查到500-600歐,我也不知是否正確? 可以請問查的到正確值為多少嗎? 還是故障點是其他地方?

网友:
請教一下我手邊有1台BENQ SH4242無電源,拆開後檢查電源卡(FSP283-4M01), 插座DC24V/DC16V/DC12V都無輸出,但是有DC5V,檢查T1 一次測無電源,爬文找到電源控制IC(L6559D)接腳也都量不到電源,拆N-MOSFET(12N60C)量測特性OK,EC腳阻值300*1K,但是上網查到500-600歐,我也不知是否正確? 可以請問查的到正確值為多少嗎? 還是故障點是其他地方?

你IC編號有沒有打錯
拍些圖上來吧!

网友:
有待機5V
如果短接POWER ON
看12V24V電壓有沒有出來~
先確定真的是電源板有問題嗎?

网友A:
小弟愚笨請教一下,大電容那裡是150V嗎?這不是要有380V~400V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弟愚笨請教一下,大電容那裡是150V嗎?這不是要有380V~400V嗎?

他有寫DC150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弟愚笨請教一下,大電容那裡是150V嗎?這不是要有380V~400V嗎?

待機時DC150V左右沒錯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待機時DC150V左右沒錯呀!

我是直接拆電源板量,不知到要單板起動,爬文也沒寫到。可以請教ㄧ下要如何單板起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直接拆電源板量,不知到要單板起動,爬文也沒寫到。可以請教ㄧ下要如何單板起動 ...

樓上有回你了丫...
如果插電有待機5V短接POWER ON
其他12V24V電壓看有沒有出來~

网友:
電源管理IC SC1011PN先換看看

网友:
電源板 5VSB okay的話,需要檢查 F/B...
F/B 正常 PFC才會啟動...然後其他電源才會一起啟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直接拆電源板量,不知到要單板起動,爬文也沒寫到。可以請教ㄧ下要如何單板起動 ...

如何單板起動: 短接POWER 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