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SKIL電動起子改鋰鐵電池

楼主(2014-12-03):
這是用酷幣跟老大換來的電動起子。Wish老大是大好人一個,換一送─,還加送變壓器。

不過目前手上只有一顆鋰鐵電池,所以先拆一隻來改。
拆開來的內部,只有機構跟三個AA鎳鉻電池,

充電線路只有簡單的整流及電阻,啊二極體咧?這樣怎麼充得了電?看來二極體是沒焊好,自動脫落了。

不管,先把電池拆下來。拆下來的電池電壓總共只剩0.97v,有兩顆都已經全空變0v,另一顆先收起來,以後看能不能組起來用。

先測試看看電流。用鋰鐵電池時,空載電流1.83A,一般使用電流5.31A,預估重載有可能會到10A。

拿出之前留下來鋰鐵電池(聽說現在A123已經變成B456了,呵呵)。頭上包繃帶是因為之前使用時不小心把正負極秀逗到,放出好大的火花,所以幫它包紮起來。

再來是充電電路。因為沒有鋰鐵專用的充電板(話說鋰鐵的充電板還真少,不像鋰聚充電板網拍一大堆),手上又有幾片TP4056/57的充電板,就拿它來用吧。

鋰鐵的工作電壓是3.3v,充滿電壓是3.6v,但是TP4056是給一般鋰電用的,充滿電壓是4.2v,所以不能直接拿來充。想了半天,最後就做出了這個電路
簡單來說,這個電路就是幫鋰鐵加上0.6v的基本電壓上去,這樣充電板充到4.2v時,鋰鐵上的電壓就變成4.2-0.6=3.6v了。電路就不多做解釋了,如果有人有興趣或有批評的,都歡迎指教囉。
最早版本的電路是用MOSFET以求最大充電電流,但測試時發現可能是因為LM358的輸出最低電壓不夠低,所以在充電最後階段時,MOSFET好像沒辦法完全關閉,因此電路電壓會小於0.6v,所以鋰鐵會過充。最後版本是跟電路圖一樣,使用NPN電晶體。配合TP4056,最大充電電流約600mA,18650的鋰鐵約兩小時可充滿。
最後版本忘了拍照直接裝進起子內了,所以只拍了第一版電路的成果如下(零件是用手上現有拼出來的,焊功很差麻煩請無視)

最後把全部零件組裝塞進起子內,底部挖洞讓MiniUSB可以插進去充電,充電電壓微調到約3.55v,避免TP4056有時偵測不準時充過頭。有實測過鋰鐵充電時,電池電壓大部份時間都在3.4v以下。到上了3.5v以上後,如果不限電壓,在幾分鐘內很快就會到3.8v以上,所以到3.5v以上基本就可以算充滿了。

鎖個螺絲測試,完成。感謝Wish老大的起子。

网友A:
哈!還有另一支呢?

网友B:
真是利害!! 鎳氫直接升級為鋰鐵電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還有另一支呢?

報告老大,還沒幫它開膛破肚,等我弄到另一顆鋰鐵就依像畫葫再來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是利害!! 鎳氫直接升級為鋰鐵電池!!

謝謝阿乾大。鎳氫內阻太大不能用,所以才改用鋰鐵比較有"凍頭",也比較不會像鎳鉻那麼快自放電。

网友C:
鋰鐵是正確的選擇 for 電動工具,但建議還是要有低電壓斷電的保護電路才理想,鋰電最怕過放。
那個 USB 的充電頭也不太妙,有方向性不好插,又很容易因接觸不良而損壞。
紅綠兩顆 LED 看是否也能整合成一顆三腳雙色 LED ,或是應用壓克力導光條來美化。

网友:
我的電動工具也來改改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鋰鐵是正確的選擇 for 電動工具,但建議還是要有低電壓斷電的保護電路才理想,鋰電最怕過放。
那個 USB 的 ...

感謝duke大指教,

  請問低壓斷電有建議方法或電路可提供參考嗎?目前是想說鋰鐵比起鋰聚/鋰離子較耐過充跟過放,原廠數據最低都能到2v,所以就用到起子轉不太動就知道要充電了,或者是每次用完都充電也沒問題,不會有鎳鉻的記憶效應。
  MiniUSB充電是剛好可以隨便拿舊手機充電器就能直接拉來用(電腦USB插槽也能直接用),不用特別找充電器,很方便啊。原來它會容易壞喔?謝謝提醒。

  雙色LED我是有啦,可是只有共陰的n_118|,偏偏這個TP4056板的LED是需要共陽的才行,反正原來充電孔那麼大,所以就直接把兩個3mm LED一起接上去囉。電子電路我還稍微可以,手工藝就完全不行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duke大指教,

  請問低壓斷電有建議方法或電路可提供參考嗎?目前是想說鋰鐵比起鋰聚/鋰離子較耐過 ...

現成的保護板市面很多,但電壓電流不見得是您要的,找線路應該也難不您。

USB 端子原先是設計用來做傳輸,順便供電,供電從最早的 100mA, 500mA 一直提升到 2A,端子供應商的價格一直壓低材質一直再省。
手機上的災情不勝枚舉但是ㄧ兩年後就會跟不上時代乾脆過保直接換機不修,所以一直被大多數的手機廠商繼續使用下去,這是不對的。

网友:
其實以我的經驗只要不是電池本身不良,電池也沒那麼差,對電池而言,起子的負載也不算很小,再加上鎖 / 拆螺絲時的負載還會加大,所以覺得起子沒什麼力時就是該充電之時。
鎳鎘電池有它先天性的次數及記憶問題,鎳氫電池是好一些,但還是會有,鎳鎘跟鎳氫的好處就是怎麼充電的範圍較大,鋰電池這點就很嚴格。

网友:
今年逛到這裏來後,買的鐵鋰~~
一直想用它改些東西來玩玩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