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華碩ASUS VH232 23吋LCD液晶螢幕不過電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楼主(2014-12-03):
這台華碩ASUS VH232液晶螢幕.不過電.無法開機.
主人說.幾個月前才維修過.現在又壞了.但之前維修商家卻找不到人.
聽說這維修商家生意很好.都在外面趴趴走.

不過電.

液晶螢幕型號:ASUS VH232

拆機.

其實.我有看到保固貼.也知道是那家維修的.
只是同行.實在不好道人之短.

電源高壓板.

報告長官....發現兩條老鼠尾.

這雙高壓板.要它正常工作.我看也很難.
改板手法有點拙劣.

看到了吧!臭火乾.
幸虧主人祖先有保庇.不然就是他有拜三太子.否則不知會發生甚麼事.

這隻高壓板頂多只能點19吋燈管.
您要它來服務23吋燈管.難怪功率不足.它就燒給您看.

其實這也不難修.真不知為何還要改板.
拆掉新增加之高壓板.重頭來過.

幸虧板上零件都齊全.(其實之前維修者根本都沒維修痕跡)
外觀也看不出有任何異狀.連小C都頭好壯壯.

還是先把小C全數換成日系小C先.
有病治病.沒病強身.

如此看來清爽多了.

再檢測結果為輸出電壓正常.背光不啟動.

背光不啟動就往高壓啟動區查起.
其中這APM4548A擊穿了.

這顆是N-AND-P通道MOSFET

換上就好了.
維修完成.

敬請指教

网友:
這種做法算不算很肉的做法?~~~高壓壞就放張公版高壓去替換...

原板高壓都不花心思去檢查~..否則它應該會抓到是MOS...

很像以前的電腦賣場~~都用換的換到好騙吃騙喝

网友:
那也要像鄭大這般高手才能把他完修,
要不然像我也只能再換一片高壓板....

网友A:
這家再網路名聲還蠻廣蠻大的耶,還真想不出做法會這麼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家再網路名聲還蠻廣蠻大的耶,還真想不出做法會這麼粗

呵呵.H大您應該看錯了.軒林是售貨商.
不是我指的上手維修商.我沒貼店名出來.
正確位置在台南市北區.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H大您應該看錯了.軒林是售貨商.
不是我指的上手維修商.我沒貼店名出來.
正確位 ...

哈哈以為是軒林耶,想說軒林還蠻有名氣的應該不會手法如此粗才對^^

网友B:
嗯!是不是請逍遙大把壞掉的高壓公板也修一修發維修實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嗯!是不是請逍遙大把壞掉的高壓公板也修一修發維修實例?

把時間用在修下一個客人的東西不是更有效益!??

時間有限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把時間用在修下一個客人的東西不是更有效益!??

時間有限啦!!!!! ...

不是什麼都要考量時間金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什麼都要考量時間金錢的......

還是老大了解........

雖說如此.金錢還是很重要的啦.
這維修的零件費比買新的高壓公板還貴.
而且這板上的保險.我早就讓它器官捐贈.也算遺愛人間了.

网友D:
對了!~~怎樣確認某塊高壓可以點幾吋的燈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對了!~~怎樣確認某塊高壓可以點幾吋的燈管呢?

一般是看升壓變壓器大小.或直接問賣家.
由於這支高壓黃板以前用很多.大都改17吋用.所以知道.
現在生產的寬電壓公板都可以點比較長燈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是看升壓變壓器大小.或直接問賣家.
由於這支高壓黃板以前用很多.大都改17吋用.所以知道.
現在生產的 ...

知道了~~~就是生壓變壓器大小顆不同....問賣家最準

會不會有人拿低功率當高功率的賣?
反正到時壞了也過保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