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CO 兩門冰箱 供電後 過載保護器 一直跳開

楼主(2014-12-04):
冰箱  :  東元 #E5241 機零17年
問題  :  冰箱無動作
經過  :  發現風扇不轉-->換新風扇 ==> 風扇正常運轉
           壓縮機不運轉-->將除霜計時器插座都拔除, 計時器 "灰"+"紅" 直接連接, 再者, 將過載保護器拿掉,
           過載保護器上的線 "白" 直接接壓縮機上該接點
           ==>冰箱功能都恢復 (內燈, 風扇轉, 壓縮機運轉, 冷凍庫冰涼)

但是 :  讓它試運轉約10分鐘後, 家裡電箱裡無熔絲該開關跳電了--> 重新開啟無熔絲開關, 又跳電
處理 :  換新的過載保護器(店家說7A), 換啟動電繹(一樣2個接點), 兩者都不是向原廠服務站購買
結果 :  冰箱上電源, 冰箱上的過載保護器一直跳開 (但電箱裡的無熔絲開關沒跳開喔)
請教 :  可能哪裡出問題了?

冰箱資料

冰箱資料

网友A:
你要先拍圖片上來  不是直接發帖
一個小時內還可以編輯  趕快去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先拍圖片上來  不是直接發帖
一個小時內還可以編輯  趕快去修正

謝謝, 因不熟悉發表, 現以補充資料, 請指教, 感謝!

网友B:
壓縮機內部線圈層間短路。
維修方式:
要換壓縮機、系統要清洗、啟動電繹、過載保護器。【壓縮機線圈路、系統要清幾乎洗都用不久】
最佳選擇:
換新冰箱

网友C:
電箱裡的無熔絲開關?
看運轉電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壓縮機內部線圈層間短路。
維修方式:
要換壓縮機、系統要清洗、啟動電繹、過載保護器。【壓縮機線圈路、系 ...

完了, 是不是下列動作:

( 壓縮機不運轉-->將除霜計時器插座都拔除, 計時器 "灰"+"紅" 直接連接, 再者, 將過載保護器拿掉,
            過載保護器上的線 "白" 直接接壓縮機上該接點
           ==>冰箱功能都恢復 (內燈, 風扇轉, 壓縮機運轉, 冷凍庫冰涼)

原本可修好的冰箱被我亂弄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箱裡的無熔絲開關?
看運轉電流.

有電流夾表
但請問夾哪條獻策運轉電流?

网友:
過載保護就是要保護壓縮機阿,怎也把他拿掉了
如habme大所講壓縮機掛了,可能一開始線圈就有問題
冰箱啟動啟動電流不大,大到NFB都跳脫就是內部短路了換什麼都沒用了
17年換壓縮機就不划算了維修費用都可以拿去換台二手貨或貼補買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了, 是不是下列動作:

( 壓縮機不運轉-->將除霜計時器插座都拔除, 計時器 "灰"+"紅" 直接連接, 再者,  ...

壓縮機內部線圈層間短路。
與你的作業無關。
只是你運氣太好,被你遇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了, 是不是下列動作:

( 壓縮機不運轉-->將除霜計時器插座都拔除, 計時器 "灰"+"紅" 直接連接, 再者,  ...

你這是錯誤示範 , 修理東西千萬不要將保護的零件拿掉直接短路,很危險的 !

它已經為你服務17年了,讓它一路好走吧 ,壓縮機掛了....

网友:
壓縮機吃重電該換了

楼主:
謝謝大家
如真是壓縮機壞了,那就放棄維修
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