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UNI-T UT210E 交/直流勾表開箱與簡單比較

楼主(2014-12-04):
新買的玩具剛到貨,先開箱把玩再拆機。
測試的重點著重於 DCA 的功能,畢竟電流勾表是用磁電轉換的,精確度與穩定讀數會比三用表直接測量的要差。

比傳統勾表要小的多,很可愛直接就能放進口袋中。

做工看起來沒什麼問題,這是較新的產品應該還沒山寨版。

測試是以最簡單常用的方式來比較,這樣就很快能夠瞭解其特性。

先測電壓,跟常用的三用表比一比。

再測交流電流,兩台都是 True RMS 的,讀數也差不多。
再來再測 DCA 1A,可以!

DCA 200mA,也還好!

DCA 20mA,不太行了,數值不穩了大約有 5~7 mA 的讀數變化,要常常按歸零鍵!
幾 mA 的測量就不要難為她了,測試到此告一段落。

小電流的 DCA 很容易受外界磁場干擾,如要較準確的話要一直按歸零鍵,而且要這樣做。

所以這台堪用的直流電流範圍是約 100mA 以上,而 100mA 以下不想一直按歸零鍵可能只能在隔離室內用。
2A DCA mA 的最後一位數會飄來飄去的沒有可以相信的空間,就當作是送的好。

這台的優點是 迷您、兩顆 4 號電池、背光螢幕、2A 的小電流檔、還有便宜的價格。

网友A:
此款是否大電流測量比較準確嗎

网友:
攜帶方便-

网友:
非常不错啊!如果我之前还没购入Victor的6056B,肯定会选择这款的。因为它的钩头能测2A DC/AC,已经相当给力了!

网友(2015-01-05):
兩顆 4 號電池

就是AAA电池,大陆叫7号电池?

网友:
什么价位入手的?

网友B:
謝謝分享
剛查了一下~原來是 E 的才有DC電流測試
台灣好像還沒有人在賣
1000元有找~還算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款是否大電流測量比較準確嗎

大電流都能在其標示規格內,而小電流很容易受外界磁場給干擾而亂跳。
一般來說勾頭越小小電流範圍就會比較穩與準,有專用的小電流檔也是一個選擇指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謝謝分享
剛查了一下~原來是 E 的才有DC電流測試
台灣好像還沒有人在賣

這比先前同廠家舊型號的還要便宜,功能更多且更準確的一點。
因為是較新的產品所以有在賣的店家比較少,掏寶直接買的,哪家便宜就哪家買,以台灣產品的價位來看算是便宜大碗,品質也在進步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