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小弟來貢獻自製電源版原理,有錯請指正。謝謝 !

楼主(2014-12-04):
受惠於板上各位專業前輩的指導!讓我從一個連『短路』都不知道啥意思的門外漢,在這學習到了很多知識點,
有感而發,取之板上,回饋板上,這些日子以來小弟我一直研習於液晶電視的基礎理論及運作原理,至此已有些微微收穫,
PO上板,跟各位前輩分享,也請教前輩專業順便指導,補充不足之處
因為是新手,理論有誤之處請指導也請見諒,畢竟小弟還不是專業的維修員,謝謝。
本文小弟所用是簡單的文筆,希望的是能夠藉此讓更多人簡單理解,而不去談論到較艱深的理論『例如:PWM,EMI,……等等』,小弟將這些艱深的理論,用最通俗易懂的圖示或文字表示,有錯誤的地方,或表達較不足的地方請見諒。
這次PO上的是【電源板】
當然這應該也是整機最基本的元件之一,也最簡單,也最容易故障的地方之一。
首先是先了解電源板的整個簡單架構
1.      提供整機能源
2.     整個程序圍繞在『電源管理晶片』上
3.     整個運作圍繞在『開關管或稱MOS或稱場效應管』上
由以上三點大致的分類出運作原理,再來進行了解及故障排查
能源:簡單說就是將市電交流(以下用AC簡稱)110V 轉變為直流 3.3 ~ 30(以下用DC簡稱)不等的電
電源管理晶片:整個電源板的核心運作晶片
開關管 : 整個電源板的能量動作開關
簡單說,有電了,也要有如何運用電的管理程序,有了程序,也要有何時該動作/截止的開關。
以下開始本文的敘述
以 AOC-L19BN7  為例

先上一張整板電路圖

由以上可以看出他的電源管理晶片是LD7575

來一張LD7575腳位說明中文圖
其實它的運作很簡單,『電能轉換→運送輸出→回饋監測』,就這樣而已。

以下各個電路一一說明
※電能轉換
1.      將市電AC110V 轉換為 DC 3.3 ~ 30V 不等

下圖 : 交流慮波電路

上電後,AC110V SOCKET 1,2腳出發。(SOCKET是圖紙上的編號)通過外部開關,溫度電阻,熱敏電阻,保險絲,來到互感電感,這一段路稱為『交流濾波電路』,
目的為過濾來自AC110V的外部干擾,提供整機一個乾淨,無雜訊的電能。此稱  : EMI PS、至於各個元件如何運作,以及原理,不在這次的討論範圍內,如果想知道其工作原理,請自行查閱網路資料。(如 : GOOGLE,YAHOO,YOUTUBE……等等) 至此電能還是AC110V,只是較純淨。

接下來就是轉變過程。 下圖 : 整流橋電路
電能來到整流橋電路,由BD901的2,3腳輸入,由4腳輸出,這時電能就轉換為DC電了,從這時候開始,就有正負極之分了,同時開始為儲能電容儲能。 以上兩個階段是為AC轉換DC的過程。 *為什麼要AC轉DC呢?而不直接用AC供電就好呢?這問題我也很想知道!等你來解答,呵呵。 因為電子元器件的關係,幾乎大部分電子元器件都是用DC電。(這不是廢話嗎?難道還用免費電!不用錢的電,政府哪有這麼好康?) *因為交流電沒有正負之分,而直流電有。 那為什麼電子元件一定要有正負之分 ? 自己去GOOGLE,為什麼電子元件有極性之分,不在討論範圍內。 *交流:是指電壓與電流的大小和極性均隨時間改變而改變者。(可以視為無極性,沒有正負之分)

直流:是指電壓與電流的大小和極性不隨時間改變而改變者。
(為有極性,有正負之分) 轉換為DC電後,接下來就是準備提供整機使用的過程了

第一階段來到開關管,接下來等著開關管開啟。

第二步是從主線截取一段電路,提供晶片開啟電源

晶片開啟前,會經由開關頻率基準電路提供一震盪基準脈衝。此稱PWM

下圖 : 開關頻率基準電路  (這電路圖上應該還有個電容,但因為容值不大,所以可能集成到LD7575晶片裡了)

*    簡單說就是MOS開開關關的次數要開關幾次的一個基礎樣本
『通常是,我一秒鐘幾十萬上下』。

呵呵 !幾萬或幾千,視後續用電量而定,這只是提供一基準頻率 有了電將晶片開啟,有了基準頻率,再來就是導通MOS了,然後依據基準開始工作。

下圖 : 脈衝頻率開關電路
MOS開始工作後,次級就開始獲得電能
下圖 : 次級輸出電路

至於MOS開始工作後,為什麼次極就開始會有電?『這不在這次討論範圍!』,太艱深的理論不討論,只用簡單易懂的說法。 ※簡單說:這個運作原理在於開關變壓器T901(T901是變壓器,圖紙上的編號)的儲能及釋放過程中所產生的感應電壓。

下圖 : T901(開關變壓器)

MOS關閉久,T901初級儲能就多,當MOS導通,而儲能向外釋放,次級接收釋放的感應電壓就大,這時次極所獲得能量就多。※    『所以才需要一個基準電路,來控制,最多多多,最少多少』。多多多這是在說相聲嗎?

當MOS開始工作,次極開始有電,這時T901的第2也同時獲得電,而這電回送給晶片,作為晶片的後續供電,此為『續流電路』,就是後續提供電給晶片使用的電路。
下圖 : 續流電路

以上運送輸出已經告一段落,再接下來就是要檢控整個電源工作是否正常了。

※    回饋監測

電源工作是否正常靠的是回饋監測電路 藉以檢測 電流電壓是否正常 電流反饋監測電路 『此一電路稱為:直接反饋監測電路』 直接定義 :在初級電路直接擷取一段,作為監測
下圖 : 電流反饋監測電路

電壓反饋監測電路 『此一電路稱為:間接反饋監測電路』

間接定義 :在次級電路擷取一段,作為間接監測

下圖 : 電壓反饋監測電路

以上即為整個電源板運作原理 各個電路都有其工作的範圍,以及該負責的功能,而看倌們可以很簡單清楚的看出其中道理。 不外乎就是『電能轉換→運送輸出→回饋監測』 簡單重複上述過程 !

1.轉換 : AC110DC 300左右
2.開啟晶片
3.根據基準輸出一個脈衝信號,用來開關MOS的次數
4.次級開始獲得能量
5.擷取一部分能量,回饋作為檢測依據。

下次介紹各個元器件故障判斷,以及待換原則,以及故障情況。 什麼零件故障,大致會有什麼狀況,該如何檢測,以及如何代換。 謝謝各位專前前輩及看倌們的耐心觀看。 以上圖片及排版都是小弟我一字一字,一禎一禎用心製作出來的,請各位前輩不吝指教,謝謝。
全部的圖片檔在這 電源板架構圖.rar (1.82 MB, 下載次數: 191)
以上有錯 ! 請前輩專家不吝指教 !  謝謝。

楼主:
以上是電源版最基礎的架構圖,再複雜的電源板都離不開這基礎架構,所謂 " 萬變不離其宗 " ,只要弄清楚基礎架構,相信再怎麼複雜的電源板,應該都是可以依據此架構的維修參考。也希望前輩不吝請教,共同成長。謝謝

网友A:
分析的很好,謝謝你的分享~
不過,交流濾波電路那張圖的"NC代表没有裝上"應該是你的筆誤。
NC是NORMAL CLOSE是指該元件在正常情況下是導通的。
相對的NO則是指NORMAL OPEN,是指該元件在正常工作情況下是開路的。

補充內容 (2014-12-4 04:15 PM):
問題是如果溫度電阻是没有接上,那AC迴路該如何通過呢? ^.^'''

補充內容 (2014-12-4 09:59 PM):
lazy104大~我的意思是樓主說NC代表NO CONNECT,那不就是把溫度電阻拿掉了。所以我才在想會不會NC是代表NORMAL CLOSE。代表溫度電阻常態下為短路的意思。

网友:
感謝大大精闢分析講解,比去上初階班詳細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析的很好,謝謝你的分享~
不過,交流濾波電路那張圖的"NC代表没有裝上"應該是你的筆誤。
NC是NORMAL C ...

從這張電路圖的標示法來看, 其數值部份 NC應該是指没有裝上, 可以比對圖1變壓器下方的C900 數值部份亦為NC.

比較詭異的是那顆跨在AC電源的熱敏電阻, 因它的零件位置標示也叫NC...
一般應該標NTC或MOV吧

网友:
1.轉換 : AC110 變 DC 300左右
2.開啟晶片
3.根據基準輸出一個脈衝信號,用來開關MOS的次數
依此例,
第一步轉換應該沒有到DC300V, 只有AC110經過橋式整流輸出約為 DC160V 左右

网友B:
送220vac 大電容才會是300v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送220vac 大電容才會是300v

網路上抓的圖

如果說真的是單純直接接到電容
的確110VAC時電容端只有155VDC
通常台灣的還有再接個開關出來  讓橋整與雙電容  搭配成倍壓整流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