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週邊] SYMA X5C 分解圖

楼主(2014-12-04):
司馬(SYMA) X5C ~先放一張合照~

遙控器分解先~

這顆 CPU放大,上面編號 9F96~右邊那顆是 24LC02~左邊4 pin連在一起是一塊發射器小板

拆下後,翻到正面~LED 左邊是發射器模塊的正面板~

發射器應為 BENKEN BK2524/2523,此發射模組為 NRF24L01相容( Nordic 北歐半導體)

換拆飛機 X5C了~
中間有主控板~

先看有刷馬達,規格為 7mm 直徑 X 20mm 長度

主控板正面圖,上面有3大顆 IC4組有刷馬達(空心杯馬達)~紅藍為正轉,黑白為逆轉

3顆 IC 特寫~手抖了一下下~

上面那顆,把膠清掉,此為 BK2425編號~

下面這顆,為 MPU-6050功能為三軸陀螺儀以及三軸加速計~
為 MPU-6000 的精簡介面板,只有 I2C介面

這顆沒查到~中間位置,編號 HL004,應為 CPU~右下角有 ARM 字眼

電容旁的 SOT23~SMD 編號 662(C)~本想拍  LDO的,應該少拍另一顆~

主控板背面~主要的元件就是 N-MOS 2顆包裝 X2

Dual N-MOSFET 9926A X2

完畢~謝謝收看~

网友A:
哈, 手上沒分能加了... 一天僅能評三分呀!!

牛在猜, 3D動作的方式是寫在24LC02內,
如果能解讀24LC02, 應該可以客制更多的特技動作進去!!

另外, 如牛說的, X5C所有的部件都可以買到...
但... 拆裝時請留意螺絲... 好像沒人賣螺絲包!!

网友:
嘿嘿嘿嘿!
玩具入手啦!
又有得玩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 手上沒分能加了... 一天僅能評三分呀!!

牛在猜, 3D動作的方式是寫在24LC02內,

我的想法是.....
3D的動作是飛控在控制的(HL004)~
24LC02只是存一些設定參數,這些應為 BEN2524的一些協定設定與編碼設定之類的~

网友B:
越來越多人加入多軸飛行器的行列了

我的是F183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越來越多人加入多軸飛行器的行列了

我的是F183

我本來要買 F183的,但是賣家說沒貨沒貨~再等3天也是只有改機板~
結果就沒買那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想法是.....
3D的動作是飛控在控制的(HL004)~
24LC02只是存一些設定參數,這些應為 BEN2524的一些協定 ...

同意!!
24LC02存一些飛行參數, 經由3D鍵配合方向控制將參數餵給控制器,
換個方式來說好了, 就是送一組飛行Macro做自動飛行!!

牛在想, 如果惡搞幾個Sensor在機身上,
Sensor配合Macro動作, 應該就可以做 "自動閃避"...
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意!!
24LC02存一些飛行參數, 經由3D鍵配合方向控制將參數餵給控制器,
換個方式來說好了, 就是送一組飛 ...

加個飛控就好~弄個飛控有 gps 加陀螺儀~
然後有點重後再改個無刷馬達~
再換個大電池~~
最後,把遙控器也改掉,換個1.5公里100mW的來~

sensor 就是陀螺儀及那個動三軸加速計就夠了,加上GPS及電子羅盤~好像還有可以加超音波的樣子~

ps:我已經訂了  APM 跟 CC3D這2顆飛控,還有GPS及其它的零件了~哇哈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個飛控就好~弄個飛控有 gps 加陀螺儀~
然後有點重後再改個無刷馬達~
再換個大電池~~

對吼... 把主機板換換就好了!!
可以換成那個Spider, 就有一堆Sensor了...

對了!! 要注意總重量喔!!
我試著改30Gram的Cam上去... 會飛不太動!!

看來.. JoJo大已經陷入四軸地獄了... (汗)
看看... 牛再一邊看看就好... (克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對吼... 把主機板換換就好了!!
可以換成那個Spider, 就有一堆Sensor了...

我只是要玩飛控而以啦,但又不能只有飛控嘛,就想搞一台了喔~
X5C 只是當個練手的而以,結果我剛剛把它摔的亂七八遭~~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是要玩飛控而以啦,但又不能只有飛控嘛,就想搞一台了喔~
X5C 只是當個練手的而以,結果我剛剛把它摔 ...

不怕不怕... 摔不壞!! 漿葉也很耐!!
牛這台的軸架都摔斷了, 乾脆全部削平... 一樣好飛!!

所以牛才說, 買X5C練操作... (美國手)
等上手後, 就可以無痛接軌大四軸...
Youtube上有很多影片... 就算開了GPS有時還是會失控...
所以... 人控還是必學的!!!

网友B:
是誰~到底是誰~~開啟了這個地獄之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個飛控就好~弄個飛控有 gps 加陀螺儀~
然後有點重後再改個無刷馬達~
再換個大電池~~

再搞下去就買組件拼裝勒

网友:
原來你們也有玩四軌飛行器的,在台灣地方大應該很好飛

网友C:
我還是乖乖玩電玩就好,我親戚迷上遙控飛機

一年內就花了3x萬,當然包含"摔爛","飛不見"等

网友D:
看來我要成立飛彈部門,研發如何擊落小型飛行物,不知道有沒有賣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還是乖乖玩電玩就好,我親戚迷上遙控飛機

一年內就花了3x萬,當然包含"摔爛","飛不見"等

我國中初期是在現遙控船,那時的多波道的遙控電路都是得自己做,不像現在都有這麼便宜的現成品可買。
玩不到半年就玩線控飛機,後來也跟別人玩遙控飛機了,也摔爛好幾個引擎,想一想當時真的是太花父母的辛苦錢了。
說到這裡才想到我的螺旋槳起動器好像還在.......

网友:
看來有人來pigoo被污染得很嚴重啊 ...
pigoo又多了一個瘋子了,不過想想現在一個人真好,該怎麼玩就怎麼玩,將來有了小孩,就可以向小孩說:"林貝"當初時安怎 ... 17#那個就是一個例子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誰~到底是誰~~開啟了這個地獄之門

是 heredvd.... (苦笑)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1&highlight=X5C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來我要成立飛彈部門,研發如何擊落小型飛行物,不知道有沒有賣點? ...

Wish大, 這是可行的...

多一個伺服器就可以制動... 或是用訊號做電子點火...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J9IwaCcyXo

或是有人載著沖天炮上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5q13C0JDzc

可以搞的東西還不少... 所以要很克制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來我要成立飛彈部門,研發如何擊落小型飛行物,不知道有沒有賣點? ...

不!~你應該成立無人機研發小組,弄不好將來變成軍火之王你就發發發了~~

公司就叫WISH航太科技....

各種尺寸到戰機大小的長程無人駕駛飛機....商用軍用都有n_048|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搞下去就買組件拼裝勒

雄爸爸可以先從小四軸QAV 250開始........

网友(2017-05-28):
引用 网友D:
看來我要成立飛彈部門,研發如何擊落小型飛行物,不知道有沒有賣點? ...

已有很多類似的方案了
從小尺寸無人機捕捉
到大尺寸美國RQ-170掃瞄鷹無人機攔截都有

補充內容 (2017-5-28 03:12 PM):
RQ-170是哨兵偵察機  https://zh.wikipedia.org/wiki/RQ-170%E5%81%B5%E6%9F%A5%E6%A9%9F
非掃瞄鷹 https://zh.wikipedia.org/zh-tw/% ... 0%E4%BA%BA%E6%9C%B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