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USU-F81S 電源燈不亮

楼主(2014-12-04):
量測端子是有19v電源?但不知道是哪壞囉~~目視整個版子沒明顯異狀??

网友:
milkbad大 您好 :建議您
1.先將各大電桿及公共點對地阻值量一下, 有沒有短路
2.接可調電源測一下,有無大電流
3.保護隔離電路相關元件(P_MOS管、充電芯片及其工作條件)
請參考

网友:
若是你這台筆電於故障前多沒有清過散熱風扇模組,那建議你送給專業人士維修

壞的元件,我不認為只靠一把銲槍就可以搞定

网友:
簡單版:
1.筆電狀況:無電源反應.量測端子有19v電源
2.充電燈是否有亮:
3.啟動開關PW_SW是否有電壓
進階版
1.啟動開關PW_SW是否有電壓
2.是否有3V 5V電感電壓
3.測量EC條件: 是否有+3V_EC.  EC_RST(EC本身是否有復位). 是否有RSMRST
4.南橋條件: 是否有"待機"電壓 .晶震兩端有無壓差(沒示波器只能以此判斷).是否有RTC電壓.是否有SUSB#訊號 與SUSC#訊號
5.檢查待機晶片的條件
我大約是這樣找問題的.提供你參考

网友:
這台顯卡故障率也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