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我的亞太ZTE手機當機了(已解決).

楼主(2014-12-04):
我的亞太ZTE手機當機了,Android系統的.本來在上車前好好的,下車要查看時,莫明的當機,重開機後一樣當機,以前若有類似問題,只要把電池拿掉再裝上,重開機就可以了,這次卻不行了,重開機後就當機在品牌ZTE的畫面,然後開關都沒有作用,除非把電池拿掉,否則就一直顯示品牌的Mark,螢幕會一直亮著不會關閉.

我想請問一下本網的痞友們,還有專業維修的先進們,若要自己修可能嗎,從那裡下手?
若無法自己修,不知是否有住板橋的做維修的痞友能夠修的?
謝謝收看.

网友A:
電腦有偵測到嗎??

如果有還可以試著刷刷看

网友B:
可以先試著看能不能進去回復模式(Recovery模式)
不知你的手機型號
可以先試著上網找找進入的組合鍵(通常是音量上或下+電源鍵)
如果都不行就只能像樓上說的線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腦有偵測到嗎??

如果有還可以試著刷刷看

之前在鄉下無法測,剛剛連線看了一下,有顯示卸除式磁碟,但是因為手機有問題,無法進入磁碟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先試著看能不能進去回復模式(Recovery模式)
不知你的手機型號
可以先試著上網找找進入的組合鍵(通常是 ...

謝謝,之前有試過你說的方式,但是開關沒有任何的反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先試著看能不能進去回復模式(Recovery模式)
不知你的手機型號
可以先試著上網找找進入的組合鍵(通常是 ...

我剛剛又做了一次Recovery模式,之前做的沒有先按再裝電池,這次先按住雙key,再裝電池,按久了之後,有出現了功能選單,好像Windows系統按F8要進入安全之前的畫面.
手機沒看到型號,只看到ZTE A+World.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剛剛又做了一次Recovery模式,之前做的沒有先按再裝電池,這次先按住雙key,再裝電池,按久了之後,有出現了 ...

恩 這邊就是回復模式
如果裡面資料重要的話就先直接按第一項重開機試試看能不能恢復正常 (按電源鍵確定)

*以下步驟會將手機回復原廠設定的狀態
可能會有個人資料遺失的問題 如不在意或已做過備份在做以下動作

按音量下到反白第三項(wipe data/factory reset) 按電源鍵進入
按進去之後
會要你再確定一次 (很多no只有中間一個yes) 選到yes那項之後 再按一次電源鍵
程序跑完之後 會回到剛進去回復模式的那個畫面
按音量下到反白第四項(wipe cache partition) 按電源鍵進入
一樣會在確定一次 選到yes那項之後 在按一次電源鍵確定
等待程序跑完回到上面的畫面之後 選第一項重新開機(reboot system now) 按電源鍵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恩 這邊就是回復模式
如果裡面資料重要的話就先直接按第一項重開機試試看能不能恢復正常 (按電源鍵確定)

謝謝.
第一項我有試了一樣進入ZTE後卡住,其它的項目,我有看了ㄧ些資料,跟你說的差不多,不知是否有其它方式,若找不到可能真的只能回復原廠設定了.

請問一下,你有試過第5項嗎?
不知它說的cache是指那裡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
第一項我有試了一樣進入ZTE後卡住,其它的項目,我有看了ㄧ些資料,跟你說的差不多,不知是否有其它方 ...

第五項跟第二項都是安裝系統更新檔(刷機) 只是路徑不同
第五項指的cache應該指的是內建記憶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五項跟第二項都是安裝系統更新檔(刷機) 只是路徑不同
第五項指的cache應該指的是內建記憶體 ...

謝謝你,我剛剛已經回復原廠設定了.

之前才因下載一個可以幫忙做剪貼功能的App,結果好像中毒一樣,系統都亂了套,最後也只能回復原廠設定,想不到這次莫名奇"怪"的就當了,急著用又沒較好的方式,也只能再做一次回復原廠設定.